4口充电头~请教各位老大?

楼主(2022-08-18):
图中这个4口充电头,反馈部分只对应了总输出电压,那么4个USB口上的U3、U4干嘛的呢,只是给中间2根线提供电压输出?

网友:
画的不错,我居然看懂了。你能拍下实物铭牌参数看下吗?

网友A:
楼主牛,照片都没有

U3、U4是快充协议芯片

网友:
U3,U4除了给中间2根线提供电压输出,还具有协议检测作用,

网友:
有充电管理模块,应该没问题

网友:
图画的不错,如果把原件去掉,就像一张地势图。

网友:
这图看不下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牛,照片都没有

U3、U4是快充协议芯片

有个照片,只是看不清丝印。
看输出就是稳压5v,所谓“协议”是让手机自身加大吸纳电流(减内阻?)吗?而不是升高电源输出电压?

网友:
没有U3和U4,大部分手机只能5V500mA以下充电,有这个芯片就可以5V2A充电了,相当于让手机识别是普通USB接口还是大电流充电器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