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车电池亏了充不进电,土办法能否挽救回来

楼主(2022-08-18):
电瓶车电池亏了充不进电,土办法能否挽救回来?电池快一年没有充电,测量端电压只有3V多。
充电器无法充电绿灯不亮,用变压器调整提高二次输出电压,使的出现微弱电流,开始有几十毫安,缓慢上升,充了一晚上。达到500毫安左右,电压升到了8V左右。继续。
8.19日中午充电结束52.8V,每节13.15V,电流到0.6A后还用原车充电器,充电电流上到2A后开始下降,降到0.592A后红灯转绿灯,电流降到零停止充电。充电结束。
一会装车试车。。午饭前装车在小区内试骑,速度达到之前水平,正常。就看续航能跑多远了。。

网友:
救不回来的,就算电压充上去了,内阻也特别大。

硫化了。

网友:
够呛,用变压器式充电器试一下,记得单只充。

网友:
基本没救,如果要求不高用那种修复式的脉冲充电器一节一节充可能勉强有点用吧,可能剩个一半容量,但如果你的电池本来就不太好或者一两年了,那就别折腾了

网友:
救回来也是半身不遂。。。

网友:
虽说想给你点希望,可惜现实很残酷,勉强充进去一点了,电池也带不动负载,只能报废了。

网友:
胶体电池就不要折腾了

网友:
可以碰碰运气,先单个充激活,最后组装好后再测量放电能力。如能持续放电达到5A以上,可以勉强使用。

网友:
铅酸电池低于12V电压,没救了,最怕馈电

网友:
首先确定一下,胶体电池就不要折腾了,如果是以前的免维护的,要求不高用那种修复式的脉冲充电器一节一节充可能勉强有点用吧,救回来也是半身不遂!!!!

网友:
基本没救了

网友:
大家有没试过用72V铅电池充电器充48V锂电池?家里人不懂,没带充电器用另一个72V充电器充了,他还说能充,确实还没充坏能用,不过不知道有没有导致其他隐患。还是说48V电池保护电路比较好起了保护作用。
没起火真是万幸。

网友:
报废了,卖到废品收购站吧

网友A:
这种电池属于易耗品,寿命到了就是到了,再怎么修复也没用。

网友:
这种电池坏了就只能换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池属于易耗品,寿命到了就是到了,再怎么修复也没用。

这电池才刚买一年,要不谁修他呀

网友:
修电瓶的有专用电瓶容量测试仪,一侧就知道有没有继续充电的价值

网友:
铅酸电池最怕亏电了,估计没戏了。

楼主:
充电电流从几十毫安,经过两天缓慢增加,现在已经到1.8A了。有戏

网友:
把电池并联12V,用普通带调压调电流的变压器充电器,电压调高一点充电,超过11V,用待修复功能的自动充电器充,然后灯泡放电,重复几次,最后在串联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