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东芝的DDL是末代MLC里最垃圾的,没有之一

楼主(2022-08-18):
远不如海力士16nm mlc和美光L95,无论是坏块数量还是寿命,对主控纠错码要求也更高,也就剩傻快傻快这一优点了

网友A:
不至于比漏电王差吧

网友:
东芝DDL是多少nm呢。

网友:
漏电王   和   傻快    芯片的对比

网友:
东芝的东西都不太行,远离此品牌吧。

网友:
东芝的闪存,我个人觉得还不错的

网友B:
手里有好几片海力士的闪存,都漏电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至于比漏电王差吧

漏电的海力士是3xnm制程和黑片,海力士20nm和16nm mlc用在Intel消费级产品了,16nm 2d tlc海力士自家ssd直到18年都还在用,16nm的海力士比狗屎东芝ddl好太多了,如果是考虑黑片,那东芝和海力士的tlc黑片都是狗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里有好几片海力士的闪存,都漏电不能用了。

我手里哪个品牌寿命到了漏电的颗粒都有,你拿到写穿的颗粒跟海力士有什么关系

网友:
18年日本产的6DDL,从都没用过几次就不认的金士顿盘上拆下,
FC1178主控ECC=14,55AA扫一下一下300+坏块,就离谱,只能开出3495MB,寿命向初代TLC靠拢了
问题在于速度还不快,才11MB/S

网友C:
和16nm漏电王半径八两,以前金士顿配的SF2281+ DDL的组合,速度不快有坏块了就老掉固件,也不知道是自封片的寿命更差了

网友:
DDL DFL 感觉差不多
还是感觉JFL好 一颗满46的那种

网友D:
你买的二手颗粒吧

网友E:
感觉东芝MLC写入寿命比海力士强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东芝MLC写入寿命比海力士强得多

就算DDL再垃圾,肯定比HY漏电王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买的二手颗粒吧

众所周知,DDL放到除了群联那种120bit/kb BCH ECC之外其他的BCH主控寿命都堪忧,建兴cv1和v2g同写入量下的颗粒,9ddl明显有更多的ecc fail,更容易写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16nm漏电王半径八两,以前金士顿配的SF2281+ DDL的组合,速度不快有坏块了就老掉固件,也不知道是自封片 ...

你摸着良心说遇上的海力士16nm漏电王是不是从smi主控的山寨盘里拆出来的,rom焊盘都™被戳变形的那种,Intel 535固件有写入放大离谱的问题,小容量的盘一不小心就两三千PE,我拆出来的颗粒都没遇上漏电的
大部分人接触到的海力士颗粒除了16nm就只能在mp3里看到了,那个时候用海力士和三星闪存的mp3雀食有掉固件的问题,一觉睡起来mp3白屏了
海力士也只有16nm mlc的固件调的好一些,20nm mlc就没发现能发挥闪存性能的U盘主控,更早的只能贴安国上了,其他的海力士mlc连用在ssd上的都罕见

网友:
话说海力士3d v4以后的是不是都挺不错的

网友:
还特容易爆C3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里哪个品牌寿命到了漏电的颗粒都有,你拿到写穿的颗粒跟海力士有什么关系 ...

对闪存颗粒不太懂。手里的闪存都是从平板和MP3、MP4上拆的,那几个海力士闪存是LGA52的从故障U盘上拆下的,还以为是主控坏了,到论坛查了下才知道是闪存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