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雅马哈功放RX-V371--拆机续

楼主(2022-08-18):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0666-1-1.html

有闲心就一块块拆下来清理了一下,发现有一个线路断开了,换了一个小电阻,目前只是简单测试一下,没有大音箱了,只好拿个桌面小喇叭试试,居然开机了,有声了,就是不知道怎么滴,最大音量会自动关机,会不会是我拆薄排线插回去没插得好

此处之前闲置时候被水滴过,红圈一个脚断了,左边电容红圈是一个电阻,如箭头一样的电阻,换了一个,背后此处跳了一点线,

网友:
既然做功放,把那乱七八糟的东西断掉电源也许更好,还可以提高信噪比

又可以提高电源的富裕度

网友A:
红圈的东西是个二极管吧

网友:
这么多锈了

网友:
锈的有点严重啊

楼主:
那个不影响,只是滴到散热上螺丝的位置,还有底下铁壳一点点,其他都没问题,自己清理一下,今天已经恢复正常,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圈的东西是个二极管吧

是的,被锈断了一边角,我补上就好了

网友:
看电影不错的

网友:
变压器看着好小

网友:
看面板,功能还挺多。

网友:
学习了,老电影不错,弄套5.1。

网友:
AV功放带收音,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