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洗大金FVXS71FV2CN柜机空调并更换水管,附说明书和拆机手册

楼主(2022-08-18):
大金空调柜机落水管破损,以前没换过网上查了一下发现需要把机器前面罩打开。发现内部积灰严重,顺便来个清洗作业。

空调型号:FVXS71FV2CN,购于2008年。

先看一下参数

没有电辅热,不知道冬季制暖效果如何。

实物长这样

破损的落水管,这落水管应该是路边五金店级别,放在有窗帘的阳台都能破损,实在有些意外。

拆机篇

先把下面的前面罩顶部往外拉到一个角度

可以看到有一对塑料限位销,拆下螺丝之后往上一提就可以取下面罩。

掀起你的盖头来,标准的伊拉克成色。

第一步先拆掉这个进风口热敏电阻,然后依次拆除金属网罩、风轮罩、风轮。

拆除风轮组件之后露出电机,顺便把主板盒也打开。

原有落水管接口,用黑色绝缘胶带绑定。

电机特写,当时没留意铭牌。

后来网上查了一下,应该是杭州松下产D83A-34直流电机,借用一下深水宝卖家的图。

电机连接接口

风轮细节,朝内的边有很多锯齿,应该是用来降低切割气流噪音的。注意照片上两个正方形的贴纸,推测应该是做了动平衡减少抖动和噪音,具体还请了解的大神指正。

从下面拍上面的散热鳍片背面,有灰尘但是不算太大,主要自己没拆过怕影响到管路,所以没有再“开背”。

主板篇

主板盒上的电气线路图

拆开主板盒外罩

实话第一眼看到这个主板感觉很意外,这种橘黄色的PCB板在电子小白看来感觉太古老了,好像跟小时候七八十年代收音机同款工艺?没想到能出现在大金空调主板上。

小白最容易看懂的电容,就放在第一个特写了,并不算意外的你吃糠。

板号2P135423-3,深水宝价格200-300。

板子上好几个地方都有高温&积尘痕迹,而且很多地方还有氧化迹象,难道是主板工作的时候温度太高所致?

跳线上的灰尘

光耦、电阻引脚上的灰尘。

接下来用废牙刷略作清洁,看一下部分元件型号。

这个造型比较另类的元件查了一圈也没搞明白叫啥,更不清楚功能作用,请大神们不吝指点。
丝印:HF 3EB 19055-4

场效应管,丝印K2718

高精度稳压器,丝印HA17431P

NEC 2501 光耦

NEC 7805A 稳压模块

又两个NEC 2501光耦

电容旁边的元件,丝印被挡住了,只能看到60 7N,不知是不是功率晶体管。

清洁/装机篇

清洁干净的风轮

清洗后的前面罩滤网

风轮组件装回,总算能看了,这张照片上水管还是原来旧的。

换的这种内部带碳黑的双层水管,据说比较耐用,到货确实柔韧性很好,随意折弯,实物是米黄色,不是纯白。

后来发现机器下方走管路的开口太大,又是卫生死角的角落位置,准备封堵。

用给鱼缸用的黑色生化棉堵上,直至密不透光。

机脚位置一共开了6个孔,看了一下面罩只用到2个,把多余的4个堵上。
此时的水管已经更换完成。

直接用胶带粘上,不知时间久了会不会失效。

到此左右的多余孔洞都被堵上了,理论上所有的进风都会通过滤网,积尘情况应该比之前有所改观。

顺便附上FVXS71FV2CN空调的说明书(中文)和内机拆机手册(英文),有需要的坛友自取。

最后再讲个段子大家当听个笑话。

因为入手的房子里装的都是大金,卧室里的挂机开了发现机器上居然没有温度显示(显示屏),以为这台机器的显示屏坏了,换了个房间一开还是没有显示屏,只有3个指示灯。

之前专门看过,以为这个白色窗体是显示屏,查了说明书发现是信号接收窗。
非常纳闷08年好歹也是21世纪了怎么会有空调不带显示屏的,打电话给大金400,接线客服小哥听了半天才听明白我的问题是问挂机为什么没有温度显示,然而他也不知答案,登记了号码让技术回复。
后来一个上海的手机号回电话过来答曰,大金大部分挂机都没有显示屏。到京东和苏宁上一查还真是,在售的寥寥几个型号壁挂机都没有显示屏,瞬间感觉孤陋寡闻了。

用习惯了带屏空调,机器上没有显示屏的设计实在难以理解,不知大金这么多年不知悔改到底是为了坚持什么。

全文结束,感谢观赏。

网友A:
这做工用料算不错了!

网友A:
那个nec 的7805 不是晶体管,应该是5v稳压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做工用料算不错了!

感谢关注。

之前没真正拆过空调,更没有拆过变频空调,反正看这个主板的第一眼感觉做工太廉价了,好在部分元件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nec 的7805 不是晶体管,应该是5v稳压块

感谢坛友指正,确认了一下的确是稳压模块,这就去更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关注。

之前没真正拆过空调,更没有拆过变频空调,反正看这个主板的第一眼感觉做工太廉价了,好在部 ...

变频电路都在外机上, 内机和非变频的比, 多不了几个原件, 甚至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电路都在外机上, 内机和非变频的比, 多不了几个原件, 甚至是一样的.

感谢大神解答心头疑惑,一直想不通这么小一块板没看出哪里能控制变频,原来是在外机上。

网友C:
不错的空调 洗干净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的空调 洗干净效果更好

感谢关注。

这种空调的清洗的确比较方便,只洗滤网的话拆两颗螺丝就完事了。

网友D:
大金定频的好,用十多年无问题,变频的麻麻,保修期刚过就坏主板。
这个造型比较另类的元件查了一圈也没搞明白叫啥,更不清楚功能作用,请大神们不吝指点。
丝印:HF 3EB 19055-4,
是不是排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金定频的好,用十多年无问题,变频的麻麻,保修期刚过就坏主板。
这个造型比较另类的元件查了一圈也没搞 ...

感谢关注。

大金不是最擅长变频吗,定频机就算国产只要不偷工减料应该也能非常稳定了,毕竟强制6年质保。

请问变频容易坏的主板是内机还是外机的,经您这么一说,仔细看了一下主板照片,这个板应该是后换的,下面一个白色贴纸上盖了3个章,应该是主板商家质保用的,原厂不可能有这个。

如果说是内机主板容易坏相对还好解决,换修都不难,如果是外机的主板坏了就麻烦了,就算定频机人工费200起步,换成这个变频机估计人工费300-400起步。

回到这个不认识的元件,是不是排阻我也不懂,应该不是,丝印来看不太像。

网友E:
这个排水管容易老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关注。

大金不是最擅长变频吗,定频机就算国产只要不偷工减料应该也能非常稳定了,毕竟强制6年质保 ...

变频外机主板容易坏,就是前两年,我的房间分体挂机1.5匹X金,刚好到保修期内前10天坏,不制冷,联系售后,人员过来,只在内机检查几分钟,说无问题,走了。又过了10多天,大热天,顶无顺,又打电话售后,另一维修人过来,经详细检查,说外机主板坏,过了保修期,换主板共600大元。我只好打电话售后说明前十天报修过,未过保修期,费了一番周折,才免费换主板。变频不好之处是容易坏不止,还要提前几个小时开机,温度下降按设计的平滑下降,所谓温差变化小。

网友:
工程量不小

网友:
第一次见内部

网友:
应该这次坏了后,就换新空调了。你现在空调坏了,修好了,可能就又要用几年旧空调,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排水管容易老化

感谢关注。

原来的排水管的确容易老化,半透明的材质,应该是最差的了。

网友:
原装的滴水管都不怎么耐用感觉新买更换的应该质量也不会太好。

楼主:
感谢关注。

清洗的工作量稍微大一点,拆机不算太复杂,比现在用的美的老柜机方便多了。

网友:
听说这个牌子的压缩机很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