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今天又把华硕15寸的笔记本整了一下,加MSATA失败,发现一个迅盘的技术

楼主(2022-08-18):
开拆,
1,加一个MSATA硬盘,上次拆机的时候看到有个空的mPICE接口
2,WIFI 开关拨动 对上卡口
3,散热风扇噪音大,整一下。
4,加内存条

CPU,

显卡

风扇,拆了卡扣取下扇叶,
是双轴承的,喷神油清洁后滴了几滴润滑油
噪音还是很大。
这个风扇上家拆过的,
标签没有了,风扇轴卡扣上有撬痕。
就这样先用着吧。。。

2个屏轴盖上的卡扣也断了,

键盘不是原装的,2侧敲起来晃动,我加了泡沫垫一下就好多了

键盘卡扣

原装的键盘应该是通过这个磁铁,在黄色胶带下面,的来加强固定?

看WIFI 开关这里,拨动开关已经对准了。。。

这个电话MODEM 没有用了,拆下来好了。

这里是我认为加MSATA SSD 的地方。

加了后开机发现没有被识别出来,

原来这个就是个单纯的 MPICE 接口,支持 迅盘
原来INTER推出的,没两年就淘汰了。
联想08年,09年的笔记本上常见些
也就1G,2G容量,

看来此路不通,

只有拆光驱,用光驱位加SSD 硬盘了。

内存加到4G ,
开始加了内存不开机,重新插拔了几次才开机。

拆下MSATA SSD,好在不用再整个拆后盖了。

好了整好 了开机发帖,
本贴就是用该笔记本发的。

网友:
我原来有个迅盘,被我拆了做U盘了

网友:
感觉这本和我的惠普CQ41的年龄差不多,拆主板狠狠狠费劲,

网友:
华硕买了8年 塑料螺丝孔大部分坏了  转轴也松了

网友:
很老的机器了。楼主的折腾精神可嘉。

网友:
网上有规格合适微型滚珠轴承,换上能解决噪音问题。上润滑剂会更响。现在笔记本风扇很多液压轴承,有些型号不好配,出现异响打嗝声等,只能钻微孔加润滑剂应急,好点的可拆洗磁吸叶片,取出后加润滑脂。

网友:
哈哈,一样的瞎折腾,比如5450 换T7700,T7700换9300,2G加到4G

最后用途不大

网友:
风扇加点固态黄油进去效果更好

网友:
早期笔记本电脑CPU可以拆,现在都是BGA了!

网友:
失败是成功它母亲

网友:
光驱位加固态是正道,现在基本都不用光驱了。但你写本子太老了一点

网友:
有些光驱位是SATA Ⅱ的,加固态效果不好。

网友:
P7350 CPU,和我原来用的联想G450同时代啊。
几天刚花了3.5买了个P8400 CPU换上了,不值得上P9500了。
话说我的G450,P8400+8G内存+120G SSD,上网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老古董虽然便宜,但是还是至少收个用DDR3内存的 才能顺应潮流

网友:
太难拆全了

网友:
MSATA SSD 容量多大?MSATA SSD是不是就是MINI sata ssd?

网友:
我有个索尼的笔记本,还是酷睿2时代的吧。都已经吃灰多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