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门锁机构

楼主(2022-08-18):
这故障比较少见,怕那天开车出去有问题,遥控解锁车门有异响,最后发现电机上塑料螺杆松了,与滚花咬合外打滑了,这电机力还不小。滑到一侧后,旋转时与壳发出声音,一开始想加个垫片,不发声音就行,最后还是试试修复一下,没件换!
打开时散了,复位研究了十分钟,就因为手动保险摇臂没拆掉,最后麻烦自己
螺杆与轴咬的不紧,但拆下来也用了点力量的,电机有点劲

铁脚电阻,配合轴压点凹槽出来,以胶合后能传递更大力距

这是司服电机里粘合轴与轴承的厌氧胶,固化后硬度很好!
第二天试验正常了,螺杆不会滑动后与塑壳摩擦发声了。解决,就看耐久如何了,实际塑料也没老化,怎么会这样??
顺便防水膜换上蛇胶重粘一下。原胶硬化没用了

网友A:
这个轴上的齿有点小,直接整个销子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轴上的齿有点小,直接整个销子最好

整个销子不好,发力点太集中,容易把塑料件搞废了,楼主的方法更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轴上的齿有点小,直接整个销子最好

2mm的轴,难搞,朋友那到是有电灯花打孔的,保打个1mm,轴也没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