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做个锤子,征求意见,雷神之锤

楼主(2022-08-18):
把的位置一

把的位置二
想征求大家的意见,位置1好,还是位置2好?位置2如何焊才牢?

网友:
  钢筋杆子  配重不对  头子过轻 ,图二 小洞还行  ,不如买一个

网友A:
为什么不在侧面寻找焊接位置?

网友:
锤柄选择木材应该是有道理的,钢筋太重了难以掌控

网友:
位置一,穿过洞再焊,一边锤子,一边锄头,野外挖点野菜。

网友B:
这是啥玩意儿?看着像某种钻机的镶合金刀头啊!

网友:
干嘛用的?
一般应该在重心中间位置,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啥玩意儿?看着像某种钻机的镶合金刀头啊!

掘石机的机头,合金齿断了,找一个品向好的做个锤子,钢口质量肯定好

楼主:
雷神之锤一把

上贴听了网友的建议,从侧面焊接,打坡口,一层层焊,敲掉药皮再盖面。
手工焊机

4.0焊条,大电流

摆好姿势

先点焊

敲药渣

完工,明天再调整重心,截断钢筋,那个孔或许有其他的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在侧面寻找焊接位置?

己听取了,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B:
用的422焊条??焊接强度太差了 用507还差不多

网友C:
太重了,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422焊条??焊接强度太差了 用507还差不多

用坏了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重了,不好用

十元买的锤头和钢筋,有七八斤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422焊条??焊接强度太差了 用507还差不多

507,碱性的吗?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507,碱性的吗?有什么区别啊?

通俗点说就是焊完不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俗点说就是焊完不结实

断了再说吧,没遇见都不叫事

网友D:
手柄太重,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柄太重,不好用

早上切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