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大佬们推荐 DIY 4TB 固态方案

楼主(2022-08-18):
SATA/Nvme 固态方案都可以。
希望大家能推荐主控,内存,颗粒啥的,因为我实在不懂行,求大佬们指条明路吧

网友:
试试2259H+2颗NX896或4颗nx895(都是QLC,但便宜)
TLC的也有,PF648,AS级的单颗1TB,我有全新的,B17A制程
但不知道这不支持59xt
NVME盘我不懂,63en或许可以

网友:
一般diy的最大多是2T,能做4t的很少,好像群联有,没玩过

网友:
那么大的ssd真没必要

网友:
只有风沙鸽大佬会做4T/8T NVME,基于群联E12主控,详见它的B站动态

网友:
DIY 4T的话如果是SATA可以基于2259H 或者MAS090x
NVMe方案可以群联E12S E18 Maxio的MAP系列 SMI的4.0主控等等
当然有大佬会开Marvell的勿喷 SS1092 SS1100都可以4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