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忽然发现一个大大大个电容

楼主(2022-08-18):
工厂修监控时偶然的一瞥发现了这个,乍一看和放大版的锡酒瓶样,走进反过来才知道是个大电容

正面 带四根天线

上端四根线,三根火线一根零线?

铭牌 236微法的电容,耐压值0.45KV,电流19.2A,这玩意做点焊机咋样?电一下人会怎么样?

旁边是监控电源最大的电容是400v22微法 对比一下
可惜不是自己的不能拿回家拆,这东西里面跟电解电容一样么?

网友A:
好像是补偿电容器吧,单位的配电柜里面有。

网友:
补偿电容,哈,不好玩

网友:
低压电容柜里用的,才15KVAR,算是三相小电容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配电柜用补偿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补偿电容器吧,单位的配电柜里面有。

不知道 看门的大爷说以前放在变压器那边的最近才拿到这边 坐等大神科普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 看门的大爷说以前放在变压器那边的最近才拿到这边 坐等大神科普

鼓包了,别用了。这个不咋好,我这换下来一大堆这玩意,收废品的都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鼓包了,别用了。这个不咋好,我这换下来一大堆这玩意,收废品的都不要, ...

扔在门卫垃圾堆附近 知道是坏的 没见过就拍个照片

网友:
第一次见,也算见识了

网友:
无功补偿电容,用于配电房的补偿柜,大多十个为一组配一个自动补偿控制器,根据线路实际负载情况自动投入或切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扔在门卫垃圾堆附近 知道是坏的 没见过就拍个照片

电力电容,并在供电系统中的,可以调整功率因数,补偿无功功率

网友C:
答:做不了点焊机。236uf,楼主你电自己一下试试告诉我们会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答:做不了点焊机。236uf,楼主你电自己一下试试告诉我们会怎样

那也得难受一下

网友:
鼓包了,估计废了

网友D:
论坛看了几回,做电焊机的电容好像都是法拉电容,以F为单位的,uF好像是微法。

网友:
第一次见涨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论坛看了几回,做电焊机的电容好像都是法拉电容,以F为单位的,uF好像是微法。 ...

嗯 一开始没想那么多 法拉 毫法 微法 钠法 皮法  做点焊机差太多了

网友:
电力供电补偿电容。铝箔卷绕的。

网友:
配电柜用补偿电容

网友:
500焦尔,好像要310v10000uf电容充满完全放出,实际可能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