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PS2251-11(PS2311)量产翻车 能够识别但是无法二次量产

楼主(2022-08-18):
手中U盘是铠侠U366,chipgenius检测如下

使用的量产工具是 Phison_MPALL_v5.13.0C

我希望将U盘量产为两个区,第一分区是cdrom,我用ultraiso自制了一个52k的iso,第二分区是普通U盘,第一次操作流程完全正常,量产速度非常快,软件提示操作成功,但是并没有按照预期的分成两个盘。依旧只有一个分区。CHIPGENIUS中的信息不变,且能够正常读写。

当我插拔后尝试再次量产的时候,发现量产工具不认盘了

如图中所示,数字1变成了空白。

我按照网上的说法下载了UPTOOL,插入后爆红,有时提示<06B>,又是提示Err, S0, 0x116,非常诡异。

请各位大佬指点。

网友A:
2311太新,UPTool只能识别到15年以前的主控和闪存
另外,这盘可以拆颗粒了,2311目前无固件(我有BN,但没有FW)
实在想拯救一下的话看我帖子下载个ST-Tool,试试刷个UP309的固件看看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11太新,UPTool只能识别到15年以前的主控和闪存
另外,这盘可以拆颗粒了,2311目前无固件(我有BN,但没 ...

ST-TOOL用16ports模式可以认盘,其他模式显示not ready。点击确认量产后错误码有时1102有时1106,萌新第一次玩量产,求大佬分析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11太新,UPTool只能识别到15年以前的主控和闪存
另外,这盘可以拆颗粒了,2311目前无固件(我有BN,但没 ...

另外请问bn和fw是这两个文件吗

网友:
韧体(BN)对了,但是没有固件(FW)
我这里的固件最高支持到UP309(UP309=PS 2309=PS2251-09)

网友:
引用 网友A:
2311太新,UPTool只能识别到15年以前的主控和闪存
另外,这盘可以拆颗粒了,2311目前无固件(我有BN,但没 ...

我记得铠侠U366是黑胶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请问bn和fw是这两个文件吗

BN是b2311对了,FW是上面的
例如
2270FW060334_HY_20171013.BIN      2270(UP25)的

网友:
试试我的宏芯宇黑片量产工具,说不定可以整好

楼主:
两位大佬的方法都试了,都没有成功。

网友(2022-11-08):
我也买了个u366,准备量产cdrom,出现了和楼主同样的情况。但同是2311主控的u301却正常量产。搞了几天,实在是搞不定了。

网友(2023-02-23):
我也一样,没固件搞不了

网友:
支持一下,看今年有没有更新

网友:
没固件搞不了

网友(2023-03-28):
把Phison_MPALL_v5.13.0C 文件夹删除,然后Phison_MPALL_v5.13.0C重新解压出来然后再打开试试量产,看是否识别

网友:
放心吧,311的固件目前只有某吧上要二星会员
至少300+RMB

网友(2023-05-07):
没固件玩不了

网友(2023-09-19):
求文件 442025763@qq.com

网友B(2024-02-01):
求量产工具Phison MPALL v5.13.0C
791434150@qq.com
谢谢

网友(2024-03-05):
引用 网友B:
求量产工具Phison MPALL v5.13.0C

谢谢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TCfbIHaEQOCsu2fPtR2aig?pwd=cwct 提取码: cwct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网友(2024-11-22):
引用 楼主:
另外请问bn和fw是这两个文件吗

BN 是BN开头的burner,FW 是 firmw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