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测试第二款舒曼波发生器

楼主(2022-08-18):
第一款是单片机+pcb线圈,这款是8038+绕线电感,2030a放大,14脚的8038,类似的有16脚的2206。测试发现频率不太稳定,说是15V调整好的频率,实测偏高,调低电压,频率下降,和客服沟通似乎不太懂。
板上预留了7812,将8038供电分开(打叉处割断,后面有1000u电解+ 105独石)接到7812输出。

拆了后面的1000u电解,输出不太稳定。8038输出相对稳定,直流分量较大,不清楚是否正常。

2030a供电并联105独石,输出相对稳定,总体没有单片机稳定。2030a输出直流分量较大,把8038芯片拔了,供电电流基本不变,线圈电阻约55欧。

网友:
不懂这个,看起来很高级

网友:
先不论 舒曼波 是不是伪科学 ,脑白金 !

8038 并不是单片机,是RC决定频率的波形发生器,也就比555电路强一丢丢。任何一个带晶振的单片机做这个7.83 Hz 的正弦波都比它靠谱。

网友A:
什么模块?次声波发生器么?次声波不是对人体,特别是7hz左右的,对大脑有害么,

网友:
看不懂这东西有什么实际意义

楼主:
次声波或电磁波,如何判断,谁给明确一下。

网友:
次声波是机械波,而电磁波是电磁波,空间中传递方式和介质不一样,机械波需要物体作为介质(空气。水,大地),并且机械震动会引起共振,例如尖叫把玻璃杯震碎,而烦大脑的脑干固有频率在7hz左右,所以机械震动若与大脑共振,功率大了是要死人的,直接脑出血。但电磁波貌似没事,电磁波传递不需要介质,或者是唯一介质就是“空间”,这个时空,然后其传递的波形是电场与磁场相互垂直传递,貌似不会引起生物体的共振,但电磁辐射多多少少会影响身体健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模块?次声波发生器么?次声波不是对人体,特别是7hz左右的,对大脑有害么, ...

不好意思,我这说错了,电磁波不属于机械波,不会引起生物体共振,但至于对身体有没有害,不知道,生活中经常提到的电磁辐射,或许多多少少会有点,总之不符合自然规律的东西,肯定有弊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次声波或电磁波,如何判断,谁给明确一下。

简单说小于20hz的机械波为次声波,电磁波是电磁波不是机械波

网友:
咱们论坛的高手真多!谢谢楼主开的这个帖子,让我知道还有这个么个东东。

网友:
太专业的不懂

网友:
什么的干活?

网友A:
但是要说影响,电磁波对人体绝大多数都是负面影响,干扰生物电,影响神经传递信号,进而让人感觉烦躁,或者思绪紊乱,或者失眠,这也是那些住在高压线周围的人的调查结果,当然可能很大一部分是心理作用。电磁波对人体伤害有多重,咱也不好说,我说个我切身体会的,从前电力电气行业的,若是先从业再生子的,绝大多数都是女儿,我看过几十位电工师傅,10个里面8个都是女儿,还有女儿双胞胎的,这玩意儿网上居然还真有解释,说是Y染色体结构没有X稳定,容易被电磁波破坏,进而越来越少,自然XX的概率越来越大。但也不好说哈,科学迷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要说影响,电磁波对人体绝大多数都是负面影响,干扰生物电,影响神经传递信号,进而让人感觉烦躁,或者 ...

补充下,是产生精子减数分裂时,容易把落单的y染色体摧毁掉,于是缺少y精子。正常男性的xy染色体成对很稳定的,不怕电磁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要说影响,电磁波对人体绝大多数都是负面影响,干扰生物电,影响神经传递信号,进而让人感觉烦躁,或者 ...

我们国家男多女少是否说明我们的电磁环境特别好,想要女儿的可以组团到电厂待孕了

网友:
用了功放芯片,电磁场果然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要说影响,电磁波对人体绝大多数都是负面影响,干扰生物电,影响神经传递信号,进而让人感觉烦躁,或者 ...

我有个问题,你家是男孩女孩

网友:
555是测试的第一款,8038 和2206我都试过,模拟波发生器,现在是波有,但是不同电源电压会不同频率,现在用无晶振的单片机方波

网友:
我觉得是交了智商税。音响发烧走上歧途了,音乐中本身就有各频谱分布,只是注意各种音乐的风格的选择,自然“舒曼波”的多少就会偏多……比如:一些人喜欢蓝调,一听就舒服,叫他听摇滚,就烦躁。就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