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芯] FC1179主控引脚定义图

楼主(2022-08-18):
没事儿翻出来的,想画1179/1178/2279PCB的可以取走
其实没啥用,SSOP24封装的只支持1CE,Die的话也没啥用
最主要的支持4CE的QFN30封装和支持8CE的QFP48封装的引脚定义都没有

网友:
感谢分享,学习并收藏了,刚好手头有这个

网友:
手头有几个FC1179但是都是黑胶U盘,对于需要速度的来说,这个速度不行,需要量产的话,这个没有其他功能多

网友:
其实有QSOP版本的引脚定义就好办了 有主控板的话QFN的定义可以自己量出来 闪存脚位大家都是固定的,然后周围小件的数值应该大差不差

网友(2023-07-09):
想问下24脚的支持1.2V的qlc颗粒吗,跳线怎么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