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放弱电箱的路由器

楼主(2022-08-18):
       现在有哪款路由器,体积比较小,性能强,不用WIFI,可以放在弱电箱的,最好能刷机,增加可玩性。可以接受二手的。

网友:
一样的需求,但是某米设备多,选来选去还是某米的路由器好,如果没有这个要求选项蛮多的,运营商的光猫绝对是个好选择

网友:
可以找内置天线、能刷openwrt的。WNDR3700 V4挺好。

网友:
能刷机,,不刷机的话看看 tp 2260

网友:
收刷好uboot的jdc,京东云路由1代,带64G内置闪存,100应该有交易。到手后拆开换壳,网上有现成的亚克力壳卖。无线天线也能塞进去。
现在就这样用,缺点是网口有点少,指示灯没有接过来,电源接口需要转接,或者自己换5521口。以前我用的是小娱,没有无线。

网友:
我把k2p放在里面了

网友:
友善R4s怎么样

网友:
弱电箱呀,光猫加千兆交换机就可以了。
里面的设备越少越好,省电、散热都好。

网友:
弱电箱门板上打几个洞
把路由器主板固定在门板内侧
天线馈线穿到门板外,接个2.4 + 5G 双频平板天线

网友:
IPQ6000系列的,AX5,ZN M2,AX18等等。

网友A:
怎么没有人提ubnt的er-x呢

网友:
磊科NR255GV2改286ge,绝对强,还省电。没无线,但是可以管理无线AP。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有人提ubnt的er-x呢

价格给那放着呢

网友:
一样的需求

网友:
很好用,几年了放弱电箱从来不管,几乎忘记它的存在

网友:
不用无线功能就找一个能刷机的便宜点的路由器,红米和华为都不错,然后拆开去掉天线,关闭无线功能,用2块亚克力板隔离开,小巧实用。我的弱电箱就是用的一个红米2100拆机刷了openwrt.用起来帮帮的,都不用看散热。

网友:
星际宝盒cm520  超迷你可刷OP
SoC:高通IPQ4019 ARM-A7@720Mhz, 4 Cores
网卡:高通QCA8075 千兆
内存:南亚易胜 512M
闪存:镁光 128M
5G功放:Qorvo PA5542
物理网口:3个千兆(2LAN+1WAN)
USB3.0:1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