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风扇轴承加什么油

楼主(2022-08-18):
今年气温高,风扇长时间运转,前后挂了3个了,都是非滚珠轴承,现在基本买不到滚轴风扇了。
自己也拆过一个保养,加过单车链条油(稀),发动机全合成机油5W-40(粘),都用不了多久又不转了,前后试过不下于4次都失败告终。
不知道是因为轴承已发生磨损,后续加油无用,还是加的油有问题,现在家里还摆着2个落地扇等着复活,网上各种油都在说,黄油,机油,缝纫机油,锭子油等等,那风扇到底该加什么油?
不考虑换滚珠电机,某宝三十左右的滚珠电机评价很差不值当。

网友:
锂基酯的。如果轴承高温环境,还要高温油

网友:
家用,一般电机用润滑油均可

甚至,有人加食用油,也能至少维持一个夏天的

网友A:
以前也是加机油,多加几次麻烦。淘特有滚珠轴承前后机壳卖。把原机干磨轴承换了,一了百了。

网友:
粉末压铸轴承用在风扇这种轻载负荷上寿命很长的, 加一次油至少能用2年. 我自己2台04年的风扇, 都能正常运转. 用的也就是普通矿物油,透明低粘度的.
你那电机估计就一铜套或者铁套,根本保持不住油.

网友:
老哥说的应该是那种叫含油轴承吧。
之前在老家的时候也整过几个,老哥提到的几种油也都用过,效果很差。
后来查了一下风机轴承的制作过程,然后把轴承拆下来,用黄油加缝纫机油混合着,放到易拉罐,架上酒精块 放里面煮。当时是煮了好长时间,冷却了装进去。
效果不错。
老哥可以试一下。
轴承拆的时候千万别用铁的东西,容易崩。一开始我是用的能敲击的螺丝刀 一锤子下去就裂开了。后来用木头做顶针 底下架空 加锤子慢慢敲打。
哦对了 拆的时候崩了某宝也可以买到对应尺寸的散件。

网友:
差点忘了说,如果买轴承记得买铜的,那个耐用

网友:
  翻翻我的帖子  ……

网友:
全合成机油还扛不住多久?是不是没有把那个羊毛毡彻底润湿透只是加在那个含油轴承上?

网友:
是因为轴承已发生磨损,后续加油无用.还有是因为轴承没有储油。

网友:
发生磨损后再加什么油都没用的,这个东西的死穴是高温,本身劣质电机就热,外加转轴每分钟千百次的摩擦产生高温,什么油都会被烤干的
滚动摩擦比滑动摩擦小很多,你估计没尝试过滚珠轴承的,某宝买个滚珠的,至少三五年内不必考虑加油

网友:
如果有时间又有兴趣自己动手的话,买个滚珠轴承的电机三十块钱左右,换上之后用几年都不用加油。

网友:
找不到油的时候加过花生油

网友:
建议拆开清洗后重新上油,用锂基脂

网友:
前几天在公司的垃圾堆里面找到一小瓶高温润滑油,才知道润滑油也有高温的。

网友:
如是垃圾轴套上什么油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也是加机油,多加几次麻烦。淘特有滚珠轴承前后机壳卖。把原机干磨轴承换了,一了百了。 ...

这是不错的方法

网友:
你还是换滚珠轴承的电机比较现实,多看几家,这东西没你说的那么差。我自己也买过。

网友:
说滚珠轴承不行是怎么想的,电动机常年不间断运行都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