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菲利普190E8液晶显示器不开机,是驱动板问题吗,还是电源板问题?

楼主(2022-08-19):
自用的一台旧显示器,近来开机困难,偶尔能开。现在彻底不开机了。已排除开机按健问题。折机电源板输出插头有5v电压。指示灯怎样按开关键都不亮。是驱动板问题吗,还是电源板问题?大师给点意见。

网友:
极有可能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淘一片主板换了试试吧,应该很便宜 吧。

网友:
开机困难,偶尔能开。现在彻底不开机
感觉还是电压不稳。有示波器就上示波器。没有的话就查解码板上5V转出来的其他电压够不够。还查不出就换板
老实说,换板最省时省力。这板好像不超过15元,最便宜的时候9.9

网友:
输出电解电容先换了再说

网友:
指示灯都不亮的话,应该还是电源有问题。按楼主说的,原来能时开时不开的,估计应该是电容容量减少,或者哪儿接触不良。用万用表检测保险、大电容、电源管理芯片,启动电阻,应该可以检测出问题。

网友:
支持六楼的回复,电源指示灯都不亮,电源板肯定有问题

网友:
19寸的可以淘汰了

网友:
我也觉得是电源的事,换电源板试试,不过呢我认为还是换个大点的显示器吧,19 寸小了看着费眼。

网友:
大概率电源板问题,可以试下,之前碰到过电源板电容容量衰减导致显示器电源灯亮但开不了机

网友:
最好是先换个完好的电源板,看是否还有其他的故障。

网友:
主板故障可能性比较高些。

网友:
淘一块电源板就好。便宜的15元,运费10元,我买两块。

楼主:
己修好,是驱动板坏了。网上买了两块板,电源和驱动。本来心里已基本判断是驱动板问题,为了一次性购买,防二次购买多产生运费。就一起买了。上面认为灯不亮是电源板问题的坛友,是错误的。因为灯的电压从电源板出来,还是要经过驱动板控制才到灯的,驱功板控制失灵,电源板电压到不了灯。

楼主:
己修好,是驱动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