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尼克斯电源QUINT DC 24V 20A 3AC 400-500V怎么改220瓦输入

楼主(2022-08-19):
菲尼克斯电源PHOENIX CONTACT QUINT POWER DC 24V 20A 3AC 400-500V三相380伏怎么改成220伏

网友A:
220V接任意两相看看能不能工作,能工作就不用改了

网友B:
看输入是要求三相的,用一相接入试下,一火一地220试下

网友:
这个有难度

网友:
宽电压输入的话接220应该可以

网友:
有些是支持宽压的,只是不明标。
低压输入,应该不会造成损坏吧?

网友:
挂咸鱼卖掉再买一个220v输入的

网友:
你拆开看下里边是什么结构的研究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V接任意两相看看能不能工作,能工作就不用改了

不可以没有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输入是要求三相的,用一相接入试下,一火一地220试下

那样太危险

网友(2025-02-08):
估计也是有PFC电路,得到一路直流母线。解决一下整流输入部分得到能正常工作的直流母线电压就差不多了吧,拆开外壳让大家看看内部结构,猜想一下。

网友:
拆开看看整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