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1.5V无线鼠标改14500锂电

楼主(2022-08-19):
1.5V无线鼠标一直用1.2V镍氢电池供电,感觉无线距离拉不太远  ,就将14500锂电装上保护板,接到1.5V的6026上由xc6026供电。没问题。改装完成。

网友:
14500锂电池真不错

网友:
DC-DC电压变一下没压力的。
我直接上过18650对接三个1.5串联的小东西,没毛病。
3个1.5串联原本就支持3.6-4.5V,正好对应锂电的3.7-4.2区间。

网友:
懒人 直接红包鲁电池。

网友:
很不错,这样即使长期不用,都不担心电池漏液腐蚀的问题了

网友:
再接个4056进去!

网友:
没降压?持续多久?

网友:
1.5v的鼠标板上都有升压芯片的,可以去掉升压芯片直接接锂电池,
楼主的做法现在相当于锂电-6206降压-在升压

网友:
再加个充电接口。

网友:
鼠标一般直接用1锂电替换1镍氢也没问题

网友:
镍氢的电压低了

网友:
能帮忙量一下电容那边的电压么?我有个鼠标,如你图中原鼠标板子上的3极管样式的升压芯片坏了,我拿不准是多少伏的。

网友:
直接换这电池不好吗!!!

网友:
这个效率低了,用tps62201效果好一点。

网友:
我1.5V鼠标,用镍氢用不了几天就低电保护了。
主要是鼠标1.2V就不能用了

网友:
方法倒是好 只是充电时咋用呢。加个4056吧 可以充电同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