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坏掉的LED灯,拧开没看出明显的问题

楼主(2022-08-19):
妹妹家换下来的,扔前拧开看看是咋回事
渣渣灯的外形

10W偶是不相信的

直径比常见球泡要大点

灯罩是用透明的胶粘的

里面就是这么简单
典型电阻限流,也没个电容

不过没想到灯板还是铝基的

当然,里面也不会有塑包铝的散热器了

仔细看灯板,就只发现灯珠略有点发黑,其它完全正常

开始是想用灯罩做滴胶模具,但内侧是磨砂的,没用了

全家福

这渣渣灯没啥可利用的,只能扔
3天封控开始了,这波疫情搞得此起彼伏,8月都没上几天班

要注意防疫和防暑,祝大家一切平安啊!

网友A:
拿万用表好像可以测LED灯珠,高压的不行。

网友:
在疫情方面大城市就不行了,越大越危险,像我们5线城市,基本没啥问题,两天一检,正常运行,不检也不耽误事,只是不能去公共场所,如果只在家里不出门,不核酸也没人管。

网友:
要是保修一年 还没过保修期呢

网友:
10点钟方向的灯珠烧了,其它的灯珠都被闷烧的嘿嘿了

网友:
这种好似10块钱5个还包邮???????坏了就扔

网友:
这种灯散热不行,灯珠被闷烧了,还想用的话把坏的短接。

网友:
垃圾桶是它最后的归宿

网友:
典型的高压灯珠+电阻限流方案,连成本稍高的降压和滤波电容都省了,单颗灯珠一般在15~18伏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万用表好像可以测LED灯珠,高压的不行。

那下次送个万用表给外甥吧

网友:
看起来像R3边上那个烧了

网友:
LED灯珠串联的,坏一个就不亮了

网友:
这种灯光衰减很严重,寿命不长,还伤眼睛。

网友:
现在这种电阻限流的LED灯,用的都是高压灯珠,18V左右才能点亮,一旦坏了,没有修的价值。

网友:
原来还拿这种山货灯当做路灯,把路灯换成太阳能分体投光灯后,这种山货灯,直接扔了,,,。。

网友:
这种便宜灯都靠自然散热,为了亮度还提高功率,坏了就扔,也不心疼

网友:
铝基板如果都不用的话,估计坏的更快。

网友:
元首,既然拆开了,你好歹也动动万用笔,测量一下灯珠、整流桥呀。

网友:
换灯珠,修复一下

网友:
严重虚标的LED灯,不值5米,扔了不可惜,修修亏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