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手把手教你丰田RAV4更换电瓶

楼主(2022-08-19):
小白,跟了也有三年了。

经常的跑长途,也算是可靠的一台车。

跑累了,就休息。

带个小毯子。

最长是24个钟。

尾箱可以做个小帐篷,给小孩子玩。

360倒车影像。可靠。

阳台~~~~~~~~

高铁站接人。

返程,带的一些土特产。

三年了,电瓶也不行了。

GS  Q-85    60安时。

怠速启停电瓶。EFB

负极氧化物特别多。(清洗过一遍,又长铜绿了。)

最近直接打不着了,直接两轮车走起~~~~~~

楼主:
二楼继续。
因为现在网购电瓶,他也是联络本地安装总代来给你安装。于是在众多的品牌中开始筛选。
首先研究了价格。(以下价格表,大家就参考,随意了。)

经过各种对比。选择了某博,跟GS的。(其他的因为了解不深,不做讨论。)

先来讲讲某博的。

早期的某博,应该是瓦贰塔代工的。
包装盒。

合格证

机舱某堵车品牌的机舱。

包装盒侧面

打开包装盒

这里可以看到是韩国制造

安装图

韩产

师傅检查电瓶

说明书

保修卡

电瓶检测

跟店家沟通记录

经过沟通,还是放弃了。

于是选择GS来购买。

介绍

寻问卖家

第二天安装师傅沟通中。黑老实先生。

沟通2

沟通3

直接说没有了。。。。。。(这个估计。。。。。)

于是又问卖家,卖家又给介绍了白先生。

包装盒

外观

正面

编码。。。。。。(这个编码读不明白。)

正极标识处,好像有灰尘。

(原车自带电瓶编码)

官方公众号查询。(无二维码,扫码不到。(另外,发送图片,无回复。))

热心坛友解答。

热心坛友解答。

于是准备退货

(店家不回复)

退款成功。

楼主:
三楼盖一层。

经历了网购,于是准备去实体店实训一下。(价格低于500不考虑。)
直奔本地的专卖电瓶行

老板还 养了金龙鱼

骆驼好多啊。

GS也有,汤浅也有。

GS好多。

挑选一个

侧面包装盒

天津

包装盒,告知,读取含义。

因为网购,就关注了GS微信的公众号。这里告知大家,如何查询真伪。

首先,包装盒,条码,通过公众号的真伪查询系统。扫描,可以弹出SN码等等信息。

经销商贴的包装盒二维码

通过微信,直接扫码,可以得出经销商的信息。

叫师傅打开包装箱。查看。

外观良好

通过公众号的真伪查询系统。扫描电瓶顶部的二维码,核对相关信息。

确认没有问题,接师傅去更换。

带上工具。

到了目的地,首先要了一杯热水。

第一步,拆了保险杠上部的装饰盖,这里拆这一个卡扣就可以了。

第二部拆了固定叶子板上的电瓶固定横杆螺母。

第三步,搭火线,打找车。

第三步,搭火线,打找车。

打着后,可以取下过江龙了。

拆掉负极。

用一次性杯子接热水。准备好。

装好电瓶后。浸泡负极氧化部分。(立马就变硫酸铜溶液。)

浸泡完成。负极干干净净。(后期有黄油,或者电瓶专用凡士林,涂抹上。)

拆下来的旧电瓶。

负极漏液

编码。18年6月5日生产的。

送师傅回去后,付款。浪人情歌的价格。

保修卡

保修卡

说明书

楼主:
估计需要四层楼哦。

GS电瓶使用小知识。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也可以改普通电瓶。

问题不大。(两年一换。)

空间够,也可以更换更大A数的。

瓦尔塔也不错。

汤浅的也不错。

汤浅的也不错。

总的来说,更换比较顺利的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一篇帖子里,看到有用的知识。

谢谢。

网友A:
新电瓶吗?新的不止用三年吧

网友:
觉得你是来水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电瓶吗?新的不止用三年吧

原车自带的。三年废了。

漏液了。。。。。

网友:
自动启停就是坑电瓶的,到底能省多少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车自带的。三年废了。

漏液了。。。。。

我这个雅力士的也是3年了。目前一把着呢。。
我都是 关闭了自动启停的,搞笑的是这个车直接拔了一个插头就不会自动启停了,不然每次都要打火后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雅力士的也是3年了。目前一把着呢。。
我都是 关闭了自动启停的,搞笑的是这个车直接拔了一个插头就 ...

基本,我是空调,收音机,各种都不关,直接干。。。。。

启停也是。

(因为,EFB的这种寿命,真的很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基本,我是空调,收音机,各种都不关,直接干。。。。。

启停也是。

哦。就是停车后喜欢听歌哇
另外空调跟电瓶关系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就是停车后喜欢听歌哇
另外空调跟电瓶关系大吗?

严格意义上来说。

启停中。(不光是发动那一下耗电,你在红绿灯等车,发动机熄火。风机是运行的,他其实用的就是电瓶的电。)

网友:
一台普通车,需要这样严格保密吗?到处都是补丁白条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严格意义上来说。

启停中。(不光是发动那一下耗电,你在红绿灯等车,发动机熄火。空调是运行的,他其实 ...

荣放后排放倒可以躺下哇。这个安逸哦

网友:
一块电瓶学问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荣放后排放倒可以躺下哇。这个安逸哦

装东西倒是方便。(可以拉一台全尺寸的山地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装东西倒是方便。(可以拉一台全尺寸的山地车。)

我看 你们都可以在上面睡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 你们都可以在上面睡觉了。

打个小盹!睡的很难受。。。。。。

(100公里左右的旅程还是舒服。)

网友:
居然实体店比网店还齐

网友:
竟然打那么多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