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电脑老是自动下载一些程序,求一款免费杀毒软件

楼主(2022-08-19):
最近电脑不知道中什么病毒了,每天都自动下载一些程序,烦不胜烦,每天大概自动下载3-6个不等,天天要卸载,想什么壁纸啦、便签啦、网页啦,2345啦、一刀999啦!哎……

有没有简洁有用的杀毒软件啊  试过了360  腾讯管家  金山毒霸  都不行,不是全家桶太多就是要会员!
又不想重装电脑,有一些画图软件再安装挺麻烦!
求支招!

--------------------------------------------------------------------------------------------
后续
听广大坛友意见,已下载火绒明天看看效果,还有没有新装的软件
感谢各位坛友支招

网友:
火绒啊
建议去卸载里面卸载一些没有见过的软件

网友:
这些年我电脑Win7和Win10都用微软自带的杀毒软件,或者可以试试大家经常推荐的火绒杀毒软件

网友:
360 total security 或者bitdefender,可以试试大家推荐的火绒

网友:
设置好还原点,随时还原就不怕它了

网友:
推荐火绒,我单位电脑一直用这个

网友:
用过百度杀毒,杀完卸载好了。

网友:
我的电脑关机自动还原起点

网友:
火绒啊 小巧干净

网友:
首先,这不是中毒了,是被捆绑了自动下载和安装的软件,而且,是这些软件环环相扣的,只要不卸载和禁止干净,就会不时给你重新来一轮...

网友:
我推荐84消毒液

网友:
啥都不用装,重装系统,装软件时看清楚了,如果有那些要打小勾选择要不要装其它软件的软件直接换软件用

网友:
这个不是杀毒软件能解决的,直接把那些不需要的,莫名的软件都删掉就是。

网友:
现在用火绒,用着挺不错。另外WIN10自带的杀软也是可以的。

网友:
先推荐这个卸载软件Uninstall Tool v3.6.0.5682,把没用的软件都卸载了,再安装火绒
没用设置扣M币, 是系统自行生成的,可以去网上自己下载这个卸载软件

网友:
火绒全盘查杀可以杀掉自动下载,其他大数字啊,什么电脑管家什么的都不行,装了只会越来越多捆绑
注意一定是要全盘查杀,其他没用,有些厉害的流氓程序甚至可以躲过全盘查杀,可以多杀几次
当然,卸掉其他杀软,不然打架打起来了要
然后卸载所有管家,xx桌面,xx阅读,xx软件助手(反正不是你装的所有捆绑来的都不能要),大数字家的所有产品,金山家的所有产品,还有某些浏览器(浏览器只建议edge、chrome、firefox,实在不行有修改过的那种国产的浏览器勉强也可以)检查桌面上浏览器的快捷方式里面的文件路径后面是不是跟着一个链接,有的话删除,那个是主页劫持,不建议用hao123,360等主页(当然你不怕广告也无所谓)

网友:
用“火绒”简单省事,把不用的、不认识的、能卸载的软件全部卸载!

网友:
杀毒软件没用,就是流氓软件,

网友:
用“火绒”简单省事,把不用的、不认识的、能卸载的软件全部卸载 !
这是个好办法!

网友:
查杀还是那个干110活的250吧,干完后就卸载了它,再装一个火绒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