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折腾』拆修迪丰一拖三扩展独立开关排插

楼主(2022-08-19):
『X折腾』拆修迪丰一拖三扩展独立开关排插
偶的一台扩展独立开关带led指示灯的

初步看是用了大功率设备,导致插座融化

这个位置怎么熏黑了一块?

用新到的数码之家神器拆解

原来是插头处虚焊导致发热

加热热量,重新焊接

怼好口子,固定

上电测试,完美

如题,很好。

网友:
小功率将就用,大功率建议安全第一!

网友:
插路由器、机顶盒等小功率的电器,真好分别控制

网友:
上面有孔,安全正规的焊法应该要穿孔焊接.

网友:
小功率电器比较实用,带开关可单独控制,大功率就得小心点儿了

网友:
有三个开关分别控制比较好的设计,方便使用

网友:
分别控制,不粗哦

网友:
外壳已裂,恐不久矣

网友A:
充电头专用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头专用插座,

in咋知道我就用来给手机充电用的?

网友:
加上220伏1安PPTC自恢复保险丝,万一接电热器过流保护,可以接笔记本手机等电源。

网友:
三个灯太费电,近一瓦了吧

网友:
恭喜修复,别用大功率电器了

网友:
三位单开扩展插排挺实用的确实只能小功率较安全些

网友:
这种开关不耐用,小功率用用还行。

网友:
质量不怎么样啊

网友:
还不如带开关的插板好用,拔、插的时候不受力。

网友:
这玩意我只敢充电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in咋知道我就用来给手机充电用的?

我也是这样,按下开关,就不用取充电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