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菲家的 LED球泡

楼主(2022-08-19):
2018年购买 昨天突然不亮了  拆开看看

网友:
很大的黑痣

网友:
这个毕竟是正规产品,做工讲究,看来是正常老化。

网友:
这个造型很别致啊

网友:
一颗灯珠爆了

网友:
菲家的 LED球泡耐点,其它牌子统统垃圾。

网友:
一颗灯珠挂了。

网友:
找一个灯珠换上还能用

网友:
早期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做工还不错,用了几年老化也值了,比一般球泡的耐用

网友:
第一次看到灯头部分是硬连接的,一般是二根软线,驱动不好拿出来,这样驱动也方便更换。毕竟是正规厂家。

网友:
菲家的 LED球泡质量是非常好的

网友:
看来功率有点满,发热大

网友:
测量 一下灯珠的点亮电压是多少,常见的有3v、6v、12v、18v等,看功率和led个数,应该是15v或18v的,需要测量确认一下,买几个同样电压的led灯珠换上,修复一下,还能用。另外,可以把集成块旁边的小阻值检流电阻换大一点点,降低整个led灯的功率,寿命会长许多

网友:
做工挺好的 我家的只有三个元件

网友:
设计缺陷,典型的散热不好所致,可以把其它剩余的此类灯泡按图开散热槽,有效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
这种连接方式可以,维护方便。

网友:
换了灯珠让它继续服务

网友:
,红包买了不少

网友:
黑痣的旁边还有锡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