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艾柯特精密玩具电子秤拆解(ACCT MH-200)

楼主(2022-08-19):
14块包邮的玩具级电子秤,拼夕夕上到处都是,非常廉价,

精度宣称0.01克,量程200,

开机带背光,不锈钢拉丝工艺秤盘,还挺高级哈。

直接拆,背面2节7号电池,里面两个螺丝,这东西设计的还有点技巧,要先把背面两个螺丝拆掉,

这样秤盘就松动了,又翻过来,把秤盘下面的3个螺丝拆掉

然后扭一下,才能把上盖拿走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个小秤依旧是标准的电子秤结构,压力应变器作为称重的核心部件,

原理就是金属拉伸变长,阻值变大,而电阻丝蜿蜒贴合在压力铝块上,所以铝块被压,产生拉伸形变,那么电阻就变化了,通常有4个电阻组成四线电桥,以更精准的测量,可以看到压力铝块输出的也是4根线,

四线电桥的原理如图。

电路板和屏幕就很简单了,牛屎芯处理信息。

就这点东西,成本感觉有那么六七块钱吧?应该是靠销量薄利多销,14块我感觉都有的赚。

好了装回去,这个精度测试下,这一盒是我自己用不锈钢做的标准砝码,额,数值不是整数,这个不重要,主要是数值的精准性,

这些砝码是用0.1mg级别的分析天平标定的值,如下图,

感觉还行,差不多,四舍五入后基本和天平值差不多。

好了,留着以后炼cpu的黄金时称重用,结束谢谢

网友:
精密玩具,不和谐啊

网友:
这个类型的一点都没啥技术含量,要拆就拆梅特勒或者奥豪斯一类的万分之一的天平

网友A:
精度不错啊,拿出你的金项链看重量足不足

网友:
精度不错了。关键才十几块钱。

网友B:
感觉买贵了,一般做活动只有9.9元

网友:
精度不错,值得拥有

网友C:
砝码可以打磨到整数值,强迫症要这么干

网友:
这种称很成熟的工艺了,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不错啊,拿出你的金项链看重量足不足

我也想有大金链子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买贵了,一般做活动只有9.9元

我这还是3元无门槛卷才买到的,9.9包邮也有,但是精度只有0.1

楼主:
引用 网友C:
砝码可以打磨到整数值,强迫症要这么干

幸亏我不是强迫症,不然打磨这个东西到0.1mg级别,会疯的

网友:
真金白银的拿出来复称

网友:
这价位还可以,早先这种精度0.01克的一般要30元以上。

网友:
精度挺 不错,论称分金银比较公平,就是量程小点儿,得多称几次

网友:
除了称重有点小,其它的都还不错

网友:
精度居然还能对的上挺不错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有一个和楼主的基本一样,不拆了

网友:
留着称金分银,挺好……
啥时候分告诉我一下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