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个普通变频器驱动伺服电机的问题

楼主(2022-08-19):
有个400V,4.5Kw的伺服电机想试下是否能转,又不想买驱动器,就想用普通5.5KW变频器来驱动一下,结果驱动的时候电机虽然能转,但是咯咯响,震动大,不一会就报过载,不通电用手转电机挺丝滑的,请教是否要改下变频器参数

网友:
你是想把动车开到高速公路上吗?

网友A:
不一样的东西,亏了你了,没把变频器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的东西,亏了你了,没把变频器烧了,

理论上应该可以驱动的,一个是永磁,一个是同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的东西,亏了你了,没把变频器烧了,

电机会先烧

网友B:
变频器电机参数要参照电机铭牌输入,还有电机PID参数,电机极数,这些是主要参数。要正确,不然工作就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电机参数要参照电机铭牌输入,还有电机PID参数,电机极数,这些是主要参数。要正确,不然工作就不正 ...

我把vf曲线调整下就好了,谢谢

网友:
就是参数设置问题
5.5KW是最大输出功率
哪怕是55KW也是一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