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修复水表盖板

楼主(2022-08-19):
水表盖板是硬塑料做的,很脆,与表体连接部分常断。如盖板丢失,表镜势必蒙晨,读数不便,也不好看,试试修复之。

连接部份已断,如不修复,很快就回找不到了。

用1厘米钻头打孔。

‘’

正好有段电话铜线芯,镀锡的,防水防绣。

加强之

再用热塑胶,强度就够了。

装好后的效果。

请大家吃月饼,市面买不到的。

网友:
好手艺,好月饼

楼主:
这类水表盖,用PVC做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估计是聚苯乙烯,还是回收料做的。

楼主:
应能耐用一阵子,翻盖挺轻松,轴的一端用热熔胶封住,省的掉出来。

网友A:
另辟蹊径的方法,消防救援已经不是军队序列,还在使用八一标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辟蹊径的方法,消防救援已经不是军队序列,还在使用八一标志吗

只是换个名字,作训照旧,八一节照样会餐,面子改了,里子没改。

网友:
月饼不错的说

网友B:
用1厘米钻头打孔。单位错误

网友C:
这月饼吃的好,真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月饼吃的好,真漂亮

好手艺,好思路。

网友:
毫米变厘米,单位不对了。

网友:
用铁皮做一个,用到下辈子

网友D:
水表读数是不是2080.4462?

网友:
我家安装在户外的也是这样坏了。

网友E:
我有个塑料烟灰缸和表口径吻合 直接扣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1厘米钻头打孔。单位错误

笔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表读数是不是2080.4462?

一般取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月饼吃的好,真漂亮

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塑料烟灰缸和表口径吻合 直接扣上了~

正规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