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索尼DT-55,CD随身听深拆

楼主(2022-08-19):
之前发布了一个浅拆的帖子,这次打算深入拆解一下。让我比较疑惑的就是,图8上面那个最上层的板子虽然没维修过,但是出厂就有飞线,还有那个图3上面有一个像是后期加上去的三极管(我之前拆过一台锁泥录像机,也是板子上面出厂就有飞线,锁泥特色了属于是)。这东西一共有三层PCB每一层都靠一大堆线来连接,只有一根是排线连接。在我拆开之后,有一根红色的线一碰就断了我又用烙铁重新焊回去了。焊点都老化了,中间的线非常脆弱。

网友:
看起来有些杂乱

网友:
感觉板上的焊油好多啊

网友A:
在飞线是最优解的情况下,飞线有何不可?

就算不是最优解,偶尔画错了也正常,而且还能将错就错好几代呢。

sony的E505,700,800,808,885等同代的机子,显示屏的排线贯穿整机主板,从最后面,到最前面,这难道不是设计的问题?

还有这几代机子有的加装了一块DDC静噪的板子,实际试听应该是去除歌曲间隔的短暂“咳嚓”声的。

这都90末的机子了还犯这种错,更别提更早期的机子了。

都说现在手机啊,家电啊靠换壳为本,实际索尼才是换壳王。

网友:
最后忘记了,我要“卧槽”一下。

主轴电机既然用齿形皮带减速,卧槽!

网友:
我是没明白当时为啥日货这些CD机大部分都是飞线连接线,手上有部SONY这样,一部松下的也是这样,然后同期为避免有人要借买了国产牌子企业的反而不会。

网友B:
飞线很正常,特别是民用级别的产品,生产工艺不是轻易可以改的。

网友C:
任何设计和制造都不是一次就完美!

网友:
建议补上外观图

网友:
设计有BUG,飞线能轻易解决,为何不可呢。

网友:
这很不“索尼”

网友:
电机上黑色的地方是电容烧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飞线是最优解的情况下,飞线有何不可?

就算不是最优解,偶尔画错了也正常,而且还能将错就错好几代呢。 ...

d50mk2与dt55除了后者多一个收音功能,其他地方都差不多(内部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线很正常,特别是民用级别的产品,生产工艺不是轻易可以改的。

看了油管上的那些拆解视频发现每个索尼飞线都不一样,每个都有每个的特色(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任何设计和制造都不是一次就完美!

主要是每台机器不完美的地方还不一样,即便是同型号的飞线的地方也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油管上的那些拆解视频发现每个索尼飞线都不一样,每个都有每个的特色(悲 ...

那个年代是硬件解决功能问题,不像现在,都是靠软件来解决。
所以,在模拟电路设计中,存在飞线,很正常。

网友:
这个机器经典现在应该也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