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麻烦看看小米红外遥控器真假

楼主(2022-08-19):
刚买的小米电视遥控器红外线版,卖家坚称是正品,第一次拆解,里面很简单,芯片没有型号。麻烦知道的兄弟给看看真假。

网友:
红外的,能用就行,感觉没啥纠结的意义,这玩意手感又不好,还没数字键,还不如买几块钱的可学习型遥控

网友:
看线路板做工用料和外壳的注塑工艺,应该是正品,这东西,仿品和正品区别不大的

网友A:
几块钱的东西,能用就行,纠结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块钱的东西,能用就行,纠结啥呢????

20块呢荡妇哥!

网友:
几块钱的东西,能用就行。

网友:
从外观上看,好像是山上的

我家的是蓝牙版的,没有拆开过,所以没法确认

网友B:
觉得是山货了,正品没那么简单了。

楼主:
弟兄们不是几块钱是20大洋包邮。我发现就是那些写着适用的加上运费也十多元将近二十了,因为原来的遥控器不是蓝牙的,怕蓝牙语音不通用,就放心一点买了红外的。坛里大神比较多,有推荐的遥控器吗?例如楼上那个兄弟说的学习的?下次买的时候好避一下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觉得是山货了,正品没那么简单了。

正品还要多出哪些东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正品还要多出哪些东西?

这个图是正品,一看楼上的就是假的

网友:
楼主这图片,一眼假

网友:
应该是假的,板上都不是小米的标,而且这板明显山寨用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图是正品,一看楼上的就是假的

您这个图是蓝牙语音的,我买的是红外的,我搜了下大部分是蓝牙语音的板子,红外的拆解很少。

网友:
这个东西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好用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图是正品,一看楼上的就是假的

这是蓝牙版的吧?

网友:
小米的,真假都一样

网友:
某米的,真假都一样对这品牌不感冒。再说了,遥控,只要能用就好,没必要纠结真与假。

网友:
天长货,跟真假毫无关系能用就行。

蓝牙版的再讲究真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