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24V/25A电源(POWERLD GKF-600-24)

楼主(2022-08-19):
本想试着改19V,看那个小板安装位置以及芯片丝印都磨掉 放弃了。现在接了个研华12V输出DC-DC模块(见末图)当测试电源在用。

网友:
看起来不错,散热片也够大

网友:
这电源的做工和效果看起来很不错呀,为何不能改呢?

网友:
这个电源用料太好了,

网友:
这个变压器好特别,是两层吗

网友:
越好的电源超复杂,越难改

网友:
这个是铜的吧,应该值钱

网友:
上面都有电压调节旋钮了,改起来应该很简单啊,唯一就是做了三防,麻烦点。

网友A:
电源看起来不错,测量一下空载损耗多少

网友:
这电源做工不错谢楼主拆机分享

网友:
这简直就是艺术品。漂亮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看起来不错,测量一下空载损耗多少

220v输入串万用表交流电流档 能测吗?别的工具没有。。。

网友:
这个电源好玩,主变上加了个LLC电感

网友:
这质量相当不错哦。

网友:
这玩意不得便宜

网友:
电源做工用料很好。

网友:
这电源看着都舒服,做工真好。

网友:
整体做工不错啊

网友:
医疗器械级别,不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