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无刷手电钻驱动板,接电机没反应

楼主(2022-08-19):
想玩无刷电机,图便宜TB买了个手电钻的无刷驱动板,接电机没反应,有没有玩过这个的。

楼主:
是不是有电池协议或者他们说的这板子没写程序。

网友:
都说这个板子没有程序,找个得伟的电池试试

网友:
得伟的,弄电池吧

网友:
换通用控制器或航模无刷控制器

网友:
mark下后续。。。评论里有说缺程序。。。也就没买。。。

楼主:
主要是想把这电机改到小台剧上看便宜就买了,看样子又买了件垃圾,不过会写程序的应该玩的转。电瓶车控制器改的和航模电调都有,不过有点舍不得用在小台锯上。还有电瓶车控制器和航模电调控制这电机不是很线性。

网友:
这种得伟无刷驱动如果没上过锡的大概率是没有程序,打黑n个的教训

网友A:
负极到中间两个脚各接10K电阻就可以了,转了给我加分

网友B:
电动车控制器怎么改欠压保护?有36和48伏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动车控制器怎么改欠压保护?有36和48伏控制器

顺着锁线有串有两颗电阻接入单片机这两颗电阻中间接了颗电阻到地线,调整前面接锁线的那颗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着锁线有串有两颗电阻接入单片机这两颗电阻中间接了颗电阻到地线,调整前面接锁线的那颗电阻。 ...

好的,谢谢!有空了试试,这个是电压取样电阻吗?要改大还是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极到中间两个脚各接10K电阻就可以了,转了给我加分

还是没反应

网友:
检查一下三根相线和霍尔线看正确不,接不对的话电机会抖一下。
如果没问题看看电池脚的两根信号线通不通。
可调电源电流调5A以上还不行的话  主控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估计就是他们说的没程序。不然不会那么便宜不到二十块钱。主要不会单片机不然可以自己烧录一个。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就是他们说的没程序。不然不会那么便宜不到二十块钱。主要不会单片机不然可以自己烧录一个。 谢谢了 ...

20块以内的话可以试试威克士的主控,能淘到可用的

网友:
还是买无霍尔的通用一点,有种无刷电机特方便,直接能替换775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负极到中间两个脚各接10K电阻就可以了,转了给我加分

肯定不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想把这电机改到小台剧上看便宜就买了,看样子又买了件垃圾,不过会写程序的应该玩的转。电瓶车控制器 ...

电瓶车控制器改的和航模电调不舍得用,这东西比你买的无刷电钻驱动板贵很多吗?印象里低电压、小功率的电动自行车控制器不就十几二十多元吗,而且改限压后比电钻驱动板应用范围更广吧。感觉无刷电机还是无霍尔的更好驱动些,我有个24V的无感无刷电机,是用电板手控制板驱动的,除了没有无级调速功能外(但有高低速两档切换)用起来还是不错的。另外成品无刷电机驱动都是有着严格的电压范围的,比如我用的这个电板手控制板是16~26V,哪怕超出半V都不能正常工作(保护停机),不知你的驱动板的额定电压与电机是否匹配。

网友:
二三十的板子全新,里面没有程序参数,新到用不了,,像是里奇起子批的控制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