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了个小手电,抄了个板子原理图

楼主(2022-08-19):
如题:拆小手电抄了一下原理图。
问题:我现在有块12V的铅酸电池,怎么改可以充电呢?
换了新图了,感觉还是有问题啊,电容及并联电阻为什么连在零线上???

网友:
直接4v接到12v也可以充电,不过电流才30mA的样子。。。

网友:
阻容电路不宜大电流工作。

网友A:
感觉抄的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抄的有问题

自信一点,把“感觉”二字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抄的有问题

哪里有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信一点,把“感觉”二字去掉

哪里有问题呢?

网友C:
整流桥画错了。

网友:
阻容降压的,电流不能很大啊。

网友:
整流桥画错了,别上电!

网友:
整流桥输出正极接电池才对 网上找找此类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流桥画错了。

换新了,感觉还是有问题

网友:
阻容的,可以充12V铅酸电池,就是电流小了点。

网友:
整流画错了,交流中间输入

网友:
画的时候要谨慎,尽量找EveryCircuit,iCircuit,Droid Tesla等电路模拟软件,测试下大概运行情况,出现问题赶紧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