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记一次吉利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电源部分电路的维修过程

楼主(2022-08-19):
其实是一次不应该发生的维修:单位一个小伙子(吉利车主),因为要值夜班,将家里的充电桩拆下来,要安装以单位,可以晚上充,白天用。到我办公室接线,当时由于手头有其它事,没有多看,只是说火零地不要接错了。第二天,小伙又拿来已经打开的充电桩,说是烧了问:什么情况答:接好市电三根线,推上空开,充电桩灯不亮,还有糊味。问:空开上的火零地接的对吗?答:后来用电笔测,三个接线端都亮。。。。。。应该是接到三相空开上了

看一下充电桩

市电接入

主板

背面

前脸

主板接线及面板灯

枪头,这个应该是交流充电接口

简单了解一下新能源车充电:分为两种,交流输入(交流充电)和直流输入(直流充电),在车辆的接口上可以区分。

直流充电:功率大、电流大、充电快,公共场所多用,两三个小时就可能充满。
交流充电:功率小、电流小、充电慢,家用合适,8-20小时才能充满家用交流充电桩多使用单相电,功率为3.3KW(16A)或7KW(32A),需要单独接可靠的电源线和空开。
题外话到此。领着小伙到我们的强电箱参观一下,分清三相电与单相电,补完课,就该修了看一下主板

电源部分

主要元件

逻辑区

主要IC

经查,损坏元件

接下来就是一波三折的维修,一是RJP1077不好买,高压的PWM集成块丝印为RJP1007A,应该就是NCP1007或NCV1077

X宝上很少,有几个但样品都很贵,八十大洋一个其它元件都到了,这个NCP1077还是没有定下决心买

二是使用VIPer12代换后,电压失控换成VIPer12试试,封装不一样应该不是难题,但噩梦开始了

搭焊好

上电

表面正常,5V、3.3V正常,但,有两处电压变成了将近20V。继电器使用是12V,不会有其它地方使用这么高的电压呀。赶紧断电!还好1117-5没有烧,不然MCU就报销了跑了电源部分的电路

根据R47、R49计算,输出应为12.8V左右。原电路中,没有安装D9,NCP1007芯片自供电的,换VIPer12时补上了,可以提供辅助电源而且VIPer12应该是工作了,只是电压不受控。测量TL431和PC817工作正常,又仔细看了两个芯片的手册,发现自己太粗心了!

两个芯片的FB控制不同NCP1007的FB是拉低脉宽变窄;而VIPer12的FB是接高脉宽变窄。而我没有改FB的接法,VIPer12输出最宽脉冲,所以电压很高!将817输出端挑起来,调换3脚与4脚

再上电,蜂鸣器不停的“嘀嘀”叫,测量低压各电压,没有超高的,但都不稳定,测量了VIPer12的VDD,在12V左右变化,应该是没有开启

原来电路中,没有安装D9,不提供辅助电压,是不是也有此类芯片代换?找到了DK112,但又要X宝,又要等。。。又想能不能提高辅助电压呢?唯一的办法是拆变压器

请出玩具,设定60KHz的方波,准备测试调频变压器

由3-5脚输入,模拟PWM工作,先测量-12V的9-10脚

波形中可见,3脚与9脚是同相的,也就是同名端输出电压衰减了约10倍

测量5V供电前极的输入

测量PWM芯片的辅助输出端

由于打开变压器会破坏原来的气隙,拆开线圈重绕参数也会改变,所以只能是空隙处加绕了6圈串入时要考虑绕向,没有拆变压器,不能确定绕向,但可以过不同串接端串入测量是叠加还是叠减来判断调整为同相,先测量一个基准

先随便串入,进行第一次测量,发现是叠减调换串入头,进行第一次测量,是叠加了

还原变压器

上电测量一下辅助电压,经过R41后约为11V,稳定

对于PWM芯片这个工作电压有点高了,功耗有点大,最好是在9V左右。其它电压

信心满满装回主板,上电傻眼

三是VIPer12供电正常后,闪红灯红灯闪,说明MCU工作正常,能检测到故障,检查外围想备份一下原MCU的程序,未果

这个板子刷有绝缘漆,测量很艰难。。。从电源着手,5V、3.3V正常,MCU正常,U19是ATT7053BU高精度单相多功能计量芯片

U2和U3是一颗比较器和运算放大器,

测量其供电是正负12V双电源供电,而之前用VIPer12代换电压不正常时,是将近正负20V供电,可能烧了更换吧

更换后,正常了,亮绿灯用胶加固了飞线,这些坏元件都是人为的呀

装加外壳,接线端子上标有L、N、PE的

这是代换PWM芯片后的电路

充电状态

一周过去了,未见来返修,特发些帖。

以下请小心避坑各芯片资料

电源部分电路

祝各位坛友周末快乐!!

网友:
技术精谌,妙手回春

网友:
如果电源芯片那么贵 也可以找个空间买个小体积的AC-DC 12V 的小电源吧塞进去吧 看电流也不是很大

网友:
这工程量有点大

网友:
又能动手,又能动脑,高手。

网友:
高手、高手、高高手,这么遭罪,换作是我的话,早就扔了。

网友A:
一次不应该发生的维修。。。其实作为厂家接线柱还可以用其他方法明显标注,以免小白出错

网友:
这也太厉害了吧 好专业

网友:
变压电路可以直接换成更稳定的,难的是MCU这块,要适配

网友:
有种电缆一样的随车充直接找个插座一插就完事了

网友:
高手,外科级维修

网友:
是不是有颗电容有点突出准备爆浆?其实现在有些便携充电器很便宜的,直接买一个,

网友:
单位小伙子还是适合油车,他这么个搞法,以后指不定还整出什么幺蛾子的事

网友:
跑营运吗?里程都超20万KM了!?

网友:
的确是高手,虽然修好了,但心里总感觉不踏实

网友:
技术精谌,好的案例。

网友:
牛逼了,哈哈,要是我肯定就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次不应该发生的维修。。。其实作为厂家接线柱还可以用其他方法明显标注,以免小白出错
...

这跟厂家没关系。小白瞎搞把380V三相电当220V单相电接了,问题根本就不是出在这个充电桩上,厂家再怎么标注都得烧

网友:
这么简单的东西厂家普遍卖大几千甚至上万,二手都要好几千,这钱真好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