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开机显示这个:Client MAC Addr.... DHCP.../

楼主(2022-08-19):
一开机就显示这个画面。跳转过去后,还显示没有操作系统。 No opera system什么的
昨天重装系统后有时候能正常开机,有时候又是这样。然后昨天出现这个画面的时候就用U盘进系统,想把东西拷贝出来,但是看不到硬盘。后来换了几个U盘进去还是看不到,最后把主板的电池换了下来以后再放上去,还是能看到硬盘,也能正常开机了。现在不知道要怎么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难道一直不关机吗?

网友:
硬盘是不是坏了,进pe检查一下

网友:
把硬盘的引导顺序放前面试试,你现在好像是网络引导在前面

网友:
这个简单,不是硬盘坏了,就是硬盘线坏了,接触不良。先换硬盘线,还是这样,估计就是硬盘挂了

网友:
进bios里面看看硬盘还在不

网友:
把网卡启动排除掉就可以了,或者把硬盘启动放在第一位

网友:
在bios里面关闭网络引导,pxe boot字样。

网友A:
妹子,你又出来咨询啦
你这个大概率硬盘出问题了,多试几次,趁着能开机感激备份资料吧。

网友:
小姐。..姐的家没了

网友:
好像是硬盘出问题了

网友:
按ESC退出就能正常进入

网友:
这个是启用了网卡启动,disable net bootup 就好了。

网友:
笔记本太老了,BIOS电池没电了,无法保存启动顺序。
如果硬盘不是排第一,就会显示找不到系统。
另外,因为默认网卡的PXE是开启的,所以会有照片上的文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妹子,你又出来咨询啦
你这个大概率硬盘出问题了,多试几次,趁着能开机感激备份资料吧。 ...

每天都有新问题,头疼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天都有新问题,头疼

小问题还可以微信找我

网友:
对了,医师节快乐!

网友:
这是一直处在网络启动中,试着从服务器启动到桌面。因此必须先设置正确的COMS参数才能从自身硬盘启动。

网友:
硬盘掉盘了,换新硬盘吧

网友:
先取消网络启动 ,楼上他们都说了。备份一下资料,都能用U盘进去了,看不到盘用win10pe试试。找找pe工具里面hdtune这个看看硬盘状态,c5   c7有黄色数据警告就换了吧

网友:
楼上说的都对,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