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各位猜猜这是什么上的电路板

楼主(2022-08-19):
本身一个不起眼的小电路应用,电路看起来还蛮复杂的,元件好小,都说国内制程不比台积电现在的3纳米,可看看这基本的小电路板也蛮精密的

楼主:
上面的集成电路是啥作用?其他外围元件也很小,国内现在进步不小吧?前段一直关注俄乌战争来着,好像俄罗斯现在就是吃电子技术弱的亏,无人机技术好像受制于人吧

楼主:
一个这么简单的应用现在都上集成电路了

网友A:
像是电动车的电压指示

网友:
楼主说胡话而且还水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是电动车的电压指示

我觉得4#说得对

网友:
外星回来的吗,这叫精,密?比这个精密上万倍的,算什么等级?这个面积可以放几万亿个元器件了

网友:
肉眼可见的,不能说小。

网友:
楼主知道纳米是什么概念吗,就这张电路板的技术层次跟它比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好吧

网友:
猜不到,没多少铜,不值钱

网友:
6个LED灯珠,干啥的呢……

网友:
先看输出和驱动部分,6个LED是分别受控的,5个三极管控制了5个LED,同时驱动信号来自芯片,猜想是一种不同光亮闪烁的警示灯电路,或者是多种颜色闪烁的彩灯控制电路。

网友:
看到有个小稳压管,又有灯珠,难道是太阳能电池充电板。

网友:
这么大这么简单的电路,没有看出任何精致的地方,LM339只是个很简单的4路比较器而已,这个电路板就是个简单的电压指示而已。楼主这是酒喝多了还是故意的?

网友:
这是没事挣分的,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好像是0.6元/斤回收价。

网友:
接口还挺多的,双供电电路带LED电量指示。

网友:
这不就是普通电路板吗。

楼主:
给大家个提示,我正在整这个,上面有的行家已经猜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