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JDY IC99多功能充电器第一通道无电池自动充电内阻检测实效

楼主(2022-08-19):
手里边有两个IC99充电器(一个升级版),老版IC99一般用在单位给手电电池充电。某天IC99给2颗26650和2颗18650充电时突然发现第一通道充满未停,发热严重,后断电取下电池,再次测试发现第一通道上电后未安装电池自动充电,于是开始拆机检修。

【最初故障】第一通道上电后无电池也自动充电

【最初故障排查】第一通道af2301(丝印01AH)PMOS挂了,线路受损,飞线。

【第2故障】排查第一通道AME5268外围电路,和其他通道对比确认AME5268不良,换
【第2故障排查】排查第一通道AME5268外围电路,和其他通道对比确认AME5268不良,换

【第3故障】换完AME5268管理芯片后散装测试第一通道充电电流正常,内阻测试正常,装机后测试上机短路,不断重启
【第3故障排查】1个螺丝孔附近绿油蹭掉,装机后螺丝接触线路短路,5V输出控制芯片挂,5V输出无使用场景,拆掉控制芯片后不再短路,故障排除

【第4故障】装机后上电测试第一通道装电池无反应
【第4故障排查】第一通道MOSG级无电压,线路断线,经跑线检查后发现螺丝孔处连线断线,飞线修补后装机测试正常。

网友:
居然坏件这么多

楼主:
【更正】
【第2故障】第一通道上电后无电池自动充电故障已修复,但充电电流最高只能到50ma,无法检测到电磁内阻

网友:
一个故障引出这么多的问题!

网友:
产品这么不可靠?容易出问题?品控估计老板单干缺测试。

网友(2023-06-06):
唉,看来看去,不知道买哪个,而且IC99现在早就没货了。

网友(2024-04-28):
看来IC99的设计与品控都存在一些问题啊!!!

网友(2024-11-26):
我的IC99前两天也坏了,第二槽,装入电池,默认500MA电流充电,一会电流变0。还没修。
一年用不了几次,质量有点差。

网友(2025-02-16):
这货现在已经绝迹买不到了,故障率还是很高了

网友A(2025-03-28):
我的lc99第三第四槽显示电压偏低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2025-05-15):
引用 网友A:
我的lc99第三第四槽显示电压偏低是哪里?的问题

同样问题 查了半天没查出来 采样电阻4个是好的 在路永远电阻不对 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