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制电磨,单节锂电池

楼主(2022-08-19):
网上发现了一个电机,3.6V /20000转,用来做电磨正合适!
做了一块调速板,8 档速度可调,电量指示,type-c充电口。
三按键,启动,速度+,速度-
JT0钻夹,最大夹持4mm
外壳是PVC水管,外径32mm,正合适。

网友A:
请问这个电机是带减速齿轮箱吗?我想整一个放遥控车上

网友:
好手艺,实用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电机是带减速齿轮箱吗?我想整一个放遥控车上

看图是不带减速的,调速应该是通过pwm进行的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电机是带减速齿轮箱吗?我想整一个放遥控车上

不带减速齿轮箱

网友B:
20000转,直驱,同心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00转,直驱,同心度如何。

不错,就是在低速某一段,产生共振,振动有点大,可能与结构有关,高速没问题

网友C:
速度不慢啊  不会像硬盘电机一样速度快没劲吧

网友D:
2000速的,力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速度不慢啊  不会像硬盘电机一样速度快没劲吧

有劲,切铁皮,塑料没问题,空载1.5A,带载电流大约5A,启动电流10A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00速的,力度如何。

电机是暴力型的,力大,说是原用在电动起子上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机是暴力型的,力大,说是原用在电动起子上的

能分享下电机的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分享下电机的链接吗?

搜“3.6V电动螺丝刀工具380高速电机”

网友:
手工不错,干得漂亮

网友:
老师能不能出个详细点的具体制作方法?

网友(2022-09-28):
全部成本多高?

网友:
能不能出个详细点的具体制作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