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晒一颗单颗多ID的神奇颗粒,目测打标Intel正片L74A

楼主(2022-08-19):
晒一颗单颗多不同ID的神奇颗粒,单颗2CE 有89 2C两种ID

目测打标Intel正片L74A

欢迎探讨

网友:
很明显,不是虚焊就是颗粒杯具了

网友A:
焊接问题,有虚焊吧

网友B:
哪来的颗粒?
估计是封装厂把牙膏厂晶圆和美光晶圆封一块去了

网友:
我遇到过4ce的变成8ce的,应该是内部断线了,不过照样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哪来的颗粒?
估计是封装厂把牙膏厂晶圆和美光晶圆封一块去了

有可能是掉code掉了一部分,我之前不知道从哪看的,IMFT颗粒默认是2C,出厂时会写入某些特定的值来决定是2C还是89,然后据传少数人掌握了镁光B0KB解扣的方法,解完会变成89

然后东芝/闪迪晶圆默认是98,一些闪迪有锁片解扣之后会从45变98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问题,有虚焊吧

测试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掉code掉了一部分,我之前不知道从哪看的,IMFT颗粒默认是2C,出厂时会写入某些特定的值来决定是 ...

默认2C012345,这个目测不是掉扣,掉扣也不会一部分一部分掉,之前刷过是全部ce一起的

网友:
确定不是颗粒吹炸了吗?焊在板子上,开卡试一试?

网友:
见识了,会会不会还是里面断线,只不过断的那根不是重要的线,然后引起id识别不同

楼主:
觉得吹炸的想多了哈,开卡没问题的,读写正常

网友:
内部断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