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佳能ts308卡纸警告求助

楼主(2022-08-19):
有一台佳能ts308喷墨打印机开机后第二个灯连闪三次,网上查了一下是卡纸警告,但实际情况是没有卡纸,现在向各位坛友求助解决方法,或检查思路,还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墨水还给流到壳子里都是的样子,能怎么拆缷清理

拆下主板发现在主板铁支架与电机之间有一个不知哪儿掉出来的小弹簧

继续拆,
拆下这个走纸轴发现这个应该是走纸传感器都有好多霉点,不知道是不是这里的问题,不知道有没有这部件
纸张传感应该就是这个吧,没看出要怎么拆

终于露出来了

是个光电开关,有纸过遮挡片抬起,没纸过遮挡片放下,

网友A:
检查纸张传感器是否异常……

网友:
看下字车下面的纸路,hp的喷墨在底壳有个小窗口可以检查,佳能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嗯楼上说的对 检查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纸张传感器是否异常……

纸张传感器在什么位置,没拆过打印机

网友:
圆光栅(LF传感器:)可以用酒精棉球擦拭干净。

网友:
埋了咕汰那个片片,酒精洗洗干净就好了

网友:
看电脑上面显示的故障代码,然后对号入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