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咨询大家:笔记本换偏光膜大概需要多少钱?

楼主(2022-08-19):
准备到修理店去换

网友:
200+-,根据地域情况来。。。

网友A:
估计没有人换偏光膜,直接换屏的多

网友:
有手艺自己换,没手艺还是找人换比较好,风险转移。

网友:
某宝买个二手屏估计也就100多200多的事,直接自己换了。

网友B:
什么机器?
发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没有人换偏光膜,直接换屏的多

表面一层软

网友C:
偏光膜换新的在保修期间建议找售后,如自己动手能力强,可考虑去找一块旧屏拆开,只要大小合适就能换。这样费用很低。偏光膜物理尺寸是可以随意裁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机器?
发图看看

联想老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偏光膜换新的在保修期间建议找售后,如自己动手能力强,可考虑去找一块旧屏拆开,只要大小合适就能换。这样 ...

偏光膜起泡,被我撕下来一大快,后用不干胶黏了回去,是软膜。

网友D:
估计是自己拆开无意中搞坏的吧,没有屏会坏这里, 换屏的成本最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自己拆开无意中搞坏的吧,没有屏会坏这里, 换屏的成本最低

有一大片起泡

网友E:
还有一个办法,直接淘宝买2块小的,做成一个眼镜。然后把笔记本的全部撕下来了,这样就只有自己能够看到屏幕了。从此看小.姐.姐无忧

网友B:
气泡说明里边有空气

拿喷枪把喷化了
没准气体自动就排出来了
电钻打个眼,锤子敲平
就好

不用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泡说明里边有空气

拿喷枪把喷化了

大力出奇迹,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力出奇迹,哈哈!

之前不知道谁发了
精华帖
说了半天这个偏振模的事
好像还有不同种类,分角度的

网友:
这样的老式4:3的屏不好找了

网友:
全部撕下来,做成眼镜,这下你的电脑有防偷窥功能了。

网友:
换膜有风险,最好是在无尘环境下操作,没有这个条件的话最好是整个液晶屏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有一个办法,直接淘宝买2块小的,做成一个眼镜。然后把笔记本的全部撕下来了,这样就只有自己能够看到屏 ...

来,说出你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