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修2个刮痧仪

楼主(2022-08-19):
老婆的同学是医生,发了个朋友圈说刮痧仪坏了,我说拿过来我来研究研究。

楼主:
先拆开红的,发现是硅胶管脱落了,插回去试了下,l可以吸住手,这玩意就是个小隔膜泵而已。然后发现管子不够长,没法装外壳,从我的垃圾箱里找出之前买的硅胶管剪取合适长度装上就OK。

楼主:
再来拆这个绿的,原来是电机坏了,原想把我之前买的隔膜泵整个换上,结果行为泵头高了点,外壳装不上,只好把原来的泵头拆过来装上。

网友:
不知这个效果如何,民间刮痧就是一块很简单的刮痧板。

网友A:
这个是刮痧?应该是模仿拔火罐的原理负压拔罐的吧。

网友:
名字高大上,实际就是个气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刮痧?应该是模仿拔火罐的原理负压拔罐的吧。

确实是刮痧仪,还是电动的。

网友:
怎么刮的。。。原理没研究透彻不叫拆机

网友:
名为刮痧,实为拔罐

网友:
这应该是走罐的原理刮痧

网友:
名字高大上,拆了外套以见真身,就是个小负压气泵啊,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
真长见识了 有一段时间非常想买一个 但是考虑到买了也是吃灰就放弃了

网友:
修这个东西对混数码之家的来说简直太简单了

楼主:
10楼的朋友说得对,是走罐的方式刮痧。可以调节负压大小,绿色的还带加热。

网友:
只知道刮痧用刮板的,才知道还有用负压罐的,孤陋寡闻了。

网友:
绿的多功能,负压加震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来拆这个绿的,原来是电机坏了,原想把我之前买的隔膜泵整个换上,结果行为泵头高了点,外壳装不上,只好 ...

反复看好几遍,没有看出来接触皮肤的那一面是个什么样子。
想着刮板怎么运动?

网友:
刮痧仪结构原来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复看好几遍,没有看出来接触皮肤的那一面是个什么样子。
想着刮板怎么运动? ...

走罐的方式,依靠负压刮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