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科德电子定时器

楼主(2022-08-19):
在废品收购站卖废品时捡了一个定时器,看了看里面是阻容降压的不知道还有没有搞头图片有点乱就将就将就看吧

网友A:
1.2V80mA电池。

网友:
又有电子玩具玩了,可以折腾折腾了!!!

网友B:
科德也算是个牌子货了!

网友:
这个有搞头,只要没少件,外观好处理。

网友:
前几天刚把10年前买的科德定时器 修好
镍氢电池挂了,换了个上去
现在给鱼缸用,定时开启

网友:
黄色的那个是易损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80mA电池。

这个电池能用1.5V7号电池代换吗?

网友:
有时候废品站这东西一大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池能用1.5V7号电池代换吗?

先试试还能不能充电?

网友:
清洗修复一下,还是可以玩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科德也算是个牌子货了!

这个产品系列里目前没有好的牌子,科德的东西算不上好东西!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池能用1.5V7号电池代换吗?

我觉得可以,注意把充电回路拆开,不要给干电池充电,估计能用2年,这个机器本身就有干电池仓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池能用1.5V7号电池代换吗?

可以代换,你想让这个东西,爆炸的话,普通1.5V-7号电池不能充电的,原来的充电电池根本就没坏,就是严重亏电,把上面的显示板拔掉,拿5V充电器,正极和负极连上电池,激活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可以,注意把充电回路拆开,不要给干电池充电,估计能用2年,这个机器本身就有干电池仓 ...

没有必要,这种小电流环境,1.5V电池用久了就会漏液,直接腐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可以,注意把充电回路拆开,不要给干电池充电,估计能用2年,这个机器本身就有干电池仓 ...

那我就研究一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代换,你想让这个东西,爆炸的话,普通1.5V-7号电池不能充电的,原来的充电电池根本就没坏, ...

那就先拿可调电源充电看看

网友:
哎,现在莫宝什么卖的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浙江产的,

网友E:
看图装干电池那儿是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图装干电池那儿是空的。

只是电池垫片和降压二级管没有装上去,电路板上有预留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