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子表液晶显示不全,该怎么修复?

楼主(2022-08-19):
小电子液晶闹钟,长时间不用就成这样的,橡胶条也擦了,也压紧了,电池也换了,还是这样,显示不全。是该扔了吗?

网友:
可试着在不同部位加压,看看能显示齐全吗?如能就好办,不能就是缺少笔划的地方要么老化要么失效了。

网友:
液晶屏接触点那,你侧光看一下是不是有的触点和导电胶条没接触到移位了

网友:
金手指打磨 橡胶条切掉部分

网友:
先判断是电路板的问题还是显示屏的问题。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液晶屏接触点那里也擦了,最后还是显示不全,只好扔了

网友:
橡胶条导电部分用铅笔画画

网友B:
斑马条没有压匀,或更换斑马条。

网友C:
这个故障基本无解,可以扔了。

网友:
修好的可能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故障基本无解,可以扔了。

是,扔了吧,也就十几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斑马条没有压匀,或更换斑马条。

试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液晶屏接触点那里也擦了,最后还是显示不全,只好扔了 ...

是,估计废了

网友:
还是压一下导电胶条,能恢复最好,试图揭开导电条修理基本上是费了。

网友:
这个相对是简单的,就是液晶屏接触问题,占比80-90%及以上

网友:
用电烙铁压着一张锡纸,温度不要太高,压着排线走一下可能可以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