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找个闪迪BICS3 2262EN的固件,哪位大神手松一下啊!

楼主(2022-08-19):
忆联的盘拆了两个272 闪迪BICS3的颗粒,想贴在2262EN上。

网友:
有,但是只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想买得出高价并且还得保密;又或者可以去lcbl碰碰运气
如果要求不高可以上2263XT,那个是有公开的BiCS3固件的……

网友:
记忆打标的颗粒 第一次见

网友:
黑片工具能开8CE

网友:
这个是1ce8die的,别说62EN不支持了,就连58H 63XT都不支持

网友A:
而且你这个应该是4CE单颗吧,单颗1T的,确定你的3281N板子没有问题吗?如果真是这个ID并且是8CE的话那么就是单颗32die 2T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你这个应该是4CE单颗吧,单颗1T的,确定你的3281N板子没有问题吗?如果真是这个ID并且是8CE的话那么就 ...

没那么夸张,就512G的盘拆了两颗颗粒下来,单颗256G,8CE应该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你这个应该是4CE单颗吧,单颗1T的,确定你的3281N板子没有问题吗?如果真是这个ID并且是8CE的话那么就 ...

这样看更直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那么夸张,就512G的盘拆了两颗颗粒下来,单颗256G,8CE应该是正常的。

你这个是ID是45 49 9B,第二组ID是49代表是1CE 256G,9B代表是2plane 1ce8die

网友:
所以你这个如果是单颗256G的话那应该是每一颗都是1ce
这玩意就别想用62EN开了,62EN目前最高就开到1ce2die,连1ce4die都开不了

网友B:
楼主可以拍照看一下颗粒侧面厚度吗,我看一下能不能开

网友C:
试试把ID添加到3281普通的工具里面,指定普通32GB/CE的BiCS3的固件,看看能不能正常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把ID添加到3281普通的工具里面,指定普通32GB/CE的BiCS3的固件,看看能不能正常开 ...

不行哦,卡verify CID/ISP(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拍照看一下颗粒侧面厚度吗,我看一下能不能开

角度清奇,佩服佩服。

网友:
没人会给你的,,,,都是花了大价钱的

楼主:
呃,不好玩了,找了个PS3111 272 的板子贴了一片上去,拔凉拔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ID是45 49 9B,第二组ID是49代表是1CE 256G,9B代表是2plane 1ce8die

i’d 前面45 48 99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呃,不好玩了,找了个PS3111 272 的板子贴了一片上去,拔凉拔凉的~~~~

我稍微问了下,有人见过和你这个一样的,ID是8die但是实际上是1die的,比较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