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每次打开助焊剂盒子,手上都会粘糊糊,还洗不掉。你们怎么弄?

楼主(2022-08-19):
每次打开助焊剂盒子,手上都会粘糊糊,还洗不掉。用各种肥皂洗手液 洗过之后都还是粘糊糊,用酒精也一样。
请问你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把盒子洗干净,不行用纸包上

网友:
不用就是了,现在的焊锡都自带助焊剂,我焊板无数,需要助焊剂的除了bga就没其他了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助焊剂,我用五块钱一盒那种很好洗

网友A:
戴手套, 或使用手指套吧...

网友B: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助焊剂,我买的559打肥皂就行了

网友C:
楼主你用的助焊剂不好该换了

网友D:
试试洗板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助焊剂,我买的559打肥皂就行了

559太多了 你买的是哪个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戴手套, 或使用手指套吧...

抽屉里还有一盒拉拉手指套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洗板水

手呀 这个我可不想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用的助焊剂不好该换了

你们都用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助焊剂,我买的559打肥皂就行了

淘宝叫559的太多了 不知道哪个可靠

网友:
用的金鸡中性助焊剂没那么难洗

网友:
用松香不用洗

网友:
把助焊剂装入针筒,这样你就不用打开盖子了

网友:
买针筒式的就可以了……

网友:
用洗甲水试试,估计99%可奏效,而且很多女人都在用,肯定不伤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