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新苗MJ-160-BS-III霉菌培养箱

楼主(2022-08-19):
新苗MJ-160-BS-III霉菌培养箱,微生物限度检查使用。
  故障描述:开机温湿度超过设定值,检查压缩机没正常运行,启动器模块中过温保护损坏,拆换后,启动设备,没过20秒保险熔断,重新全面检查,压缩机短路,拆掉压缩机供电,更换保险,设备运行显示正常。(由于此机几年前电路板进水修过。此次再次损坏,经请示,直接购买更换新的培养箱,此机报废处理。)
电路采用3颗运算放大器HA17324,一颗CD4051B模拟开关,看电路板布局,生化培养箱、恒温恒湿箱、稳定性试验箱都采用同一电路板。设备使用外置加湿器,不需使用厂家定制品,可以使用市场上家用加湿器,更换方便。

设备正面

设备正面

设备顶部

设备顶部

电路板

电路板

控制芯片

控制芯片

设备背部

设备背部

压缩机

压缩机

样品放置

样品放置

背板拆开后

背板拆开后

复制

HA17324 是日立生产的,内部含有四个运算放大器,该器件可以用LM324,UA324代换。
CD4051B模拟多路复用器是数字控制的模拟开关,具有较低的ON阻抗和极低的OFF泄漏电流。是一个单一的8通道多路复用器,具有A、B和C三个二进制输入端,以及一个INH控制端。三个二进制信号选择8个通道中的1个将被打开,并将8个输入中的一个连接到输出。

模拟开关芯片

4通道运算放大器

网友:
只玩过培养皿,显微镜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啥样子?发个图片看看

楼主:
这东西可以将它理解为温箱,用来给霉菌繁殖提供一个适宜的温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