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FSP1200 12V 1200W大功率电源拆解改调压调流

楼主(2022-08-19):
这个服务器电源,是我见过体积最小的,功率密度极高,大大超过了台达,光宝等同类服务器电源的功率密度,体积仅19.5*7.2*3.9厘米

话不多说,先看外观,80PLUS铂金版的认证,高效率

只有三颗螺丝,立即拆开,电路板包着黑色耐高温绝缘纸

打开绝缘纸

密密麻麻,一颗硕大的450V 680UF滤波电容,不用说,采用了主动PFC升压了。
继续拆,主板还是3个螺丝固定。但是需要把电源插座拿起来,才能看到第三个螺丝

背面很整洁,侧面可以看到整流全桥,EMC电感,和4颗场效应管

散热风扇是台达的。四线自动调速。

另一侧面是控制板部分,先看个全貌

撕掉胶纸,PWM芯片是UCC28950,还有一个PIC单片机控制芯片

既然是UCC298950,应该前面还要运放,发现在控制板背面,需要拆控制板,费劲啊

————————————————————————————
下面开始折腾可调问题,控制板拆下来,板子也废了,背面确实有个LM324,但是这样改,显然太麻烦了。

必须从板子外侧入手,越过LM324,.从UCC28950着手,查UCC28950资料

内部只有一个运放,1脚是提供5V基准电压,2脚在背面,有两个23.7K电阻分压,得到2.5V基准电压,3脚反馈。思路就很清晰了,改变2脚电压,应该就可以调节,外加电位器试了下,确实没问题,可以调压,但是低于10.6V  高于13.5V就保护了。

还需要解除保护,解除保护的思路很简单,利用辅助电源的12V,接到CPU的电压检测,但是麻烦又来了,12V检测的排针在控制板的内侧,这拆起来太麻烦。跑了下线路,发现经过几次分压,到PIC单片机的第19脚,当19脚电压低于2.3V,或高于2.85V,就会保护。稳定住19脚的电压,应该就可以。立即动手找个2.5V稳压管,把3.3V供电过来的一个二极管管换成电阻。然后接上一个电位器让2脚电压在0--3.3V之间调节,输出电压可以在0---17V可调。但是考虑电容耐压16V,就不调节超过16V了。

完成了调压,调流就简单了,弄个运放,接到电流表的分流电阻后面,检测到电流,再通过一个三极管,自动控制输出电压,就完成了调流。

运放的电路图,我在之前的帖子里有发过,就不做重复发了。有兴趣的可以翻一下以前的帖子。

简单测试了一下,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低于4V时,带上负载,不管是1A负载还是20A负载,电压会跌落0.2V,搞不明白怎么回事。高于4V后,就非常稳定,测量空载和带负载50A,电压仅跌落0.01V,非常不错的电源。

网友:
这图片分辨率确实小了些,建议调整为2000px宽度再上传

网友:
个头不大肉挺多

楼主:
这个尾插板自己做的,但是昨晚测试发现,电流别说90A了,就是50A,  铜箔都发热严重,需要外加粗铜丝焊上,才能不发热。

网友:
好技术,必须顶。

网友A:
有简单方案改固定24V输出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简单方案改固定24V输出不?

超级简单啊,两个电源串联就可以

网友B:
楼主帖子都很好,怎么m还是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帖子都很好,怎么m还是负的?

以前发帖多,后来新版后,发的少了,于是悲催了

楼主:
改可调的接线图,不够详细,补充一下:

不改调流,只改调压的接线图

加上运放小板,调压调流同时更改的接线图

网友(2023-05-03):
高人收藏备用

网友:
每个公司都有工业的产品。。。
只不过见不见得到罢了。。。

网友C(2024-07-23):
你好 老师 请问一下 这款电源的启动引脚怎么短接 才有12V的输出

网友(2024-11-20):
引用 网友C:
你好 老师 请问一下 这款电源的启动引脚怎么短接 才有12V的输出

短接3-5角输出启动

网友:
这个铂金电源的温控做的很好,热量散发比惠普的pd11和pl11 1200w要好,外壳也不热,如果是pd11和pl11 1200w外壳摸起来烫手,全汉的温控的灵敏度也很好,大电流时风扇会自动加速,小电流很静音不愧是全球第三的电源厂家全汉

网友(2025-02-09):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
外接小板是你自己做的还是?有链接吗?

网友(2025-04-20):
端接3-5脚灯变红,无输出是电源的问题吗?
买了一个,出这样的故障

网友:
这个电源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