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买了一个从某方面来说是智商税的产品优利德UT-LS10A电流转换器

楼主(2022-08-19):
实际上就是10圈“铜丝“加个外壳!要30包邮!一共十圈线圈,每圈3块钱,哈哈。很多人可能觉得自己绕几圈不就完了!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可能我相中了它带个外壳吧,而且带插头插座,比较方便吧。
反正,没忍住买了!

网友:
都做成这样了,不如再把互感器接上,也方便普通网万用表测量

网友:
30买这玩意儿,自己拿段电线绕几圈想几倍几倍~

网友:
用于交流的话感觉意义不大,因为交流电压时刻都在变化,对于阻性负载,电流也在时刻变化。

网友:
确实贵了点,都可以买个正经的计量插座了

网友:
确实,在配电箱空开处线头留长点想怎么绕就怎么绕是不是更有效?

网友:
30块钱,稍微贵了点,而且是2插,通用性查了点。

网友A:
还是铝线的,真黑

网友:
这是个小神器啊,别的不说,便利性比自己搞高不知多少倍,安全性也有了,人家还都给你校准好了,我看这玩意卖30很合适,嗯,我准备去买一个了。

以前,都是把线缆护套剥开一些才能测量,有了这个太省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铝线的,真黑

对,铝线差评,而且还故意刷了铜色骗人。

网友:
虽说贵了点,不过也确实得卖这价,挺好看好用的。

网友B:
要是三插还值得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三插还值得买,

有三插版本  哈哈

网友:
10A功率插座才19块钱

网友:
卖点也就是有个壳子,更美观更方便!

网友:
模具开模还不错

网友:
自己换成铜线试试怎么样

网友:
这个转换器用钳流表测量时是不是只能钳固定一边测试?,另一边就钳了两跟线了还能测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