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 第十六代智能节电器 解开节电的秘密

楼主(2022-08-19):
怀着好奇的心,免费撸了一个十六代智能节电器来拆着玩。
手机上的图,能治颈椎病
纸盒里取出产品和说明书

说明书

还有保险标志,产品使用过程中出事了可以找保险公司赔

产品参数,还有个液晶屏幕,非常高大上

3脚铁合金插头

屏幕下面有螺丝,

标签下面也有螺丝

打开 ,里面有 “芯片”  还有很“复杂”的线路

来个特写,三个贴片电阻 代号155,阻值 1.5兆欧

拆下主板

主板背面   有写“智能IC内存芯片”

进一步分析,脱掉“芯片”外衣
露出内部线路,三个并联的1.5M电阻,等效阻值0.5M,串联右边贴片LED,再串入下文二极管,最后接入L和N脚,直通220V (半波整流,电阻分压led指示灯)

纸板(电木)pcb,垃圾桶见

第十六代已经把电容都省的,前几代还有个电容,虽然不能节电,但能降低无功功率,从电网角度来讲,是有一定的作用,十六代从任何角度来讲都只能耗电不能节电,希望大家告诉家里老人及不懂电的朋友,以免被忽悠买这类东西。

END

网友A:
大伯家有好几个我说骗人玩意他还不信,重点退休老师

网友:
在手机上看到过节电器的拆解视频,印象中和你这个一模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伯家有好几个我说骗人玩意他还不信,重点退休老师

把这个帖子发给他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伯家有好几个我说骗人玩意他还不信,重点退休老师

退休老师是教文科的,节电器是理科,只能和他讨论说明书的格式和用词是否恰当,不能和他探讨节电器工作原理

网友:
楼主你买到假的节电器啦

网友:
做假我是认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这个帖子发给他看

不想惹事他脾气怪怪的发给他估计一个月不搭理我

网友:
不知道p了多少人,商家应该是盆满钵满了。

网友:
电表测有功功率,这节电器能节电!

网友:
牛屎都是假的

节电器应该叫市电指示器,停电灯就不亮了

网友C:
正常售价四十多块钱呢,卖家号称无效直接退,因为有运费险,实际上这是个绝对稳赚不赔的商机,多数人会发觉上当于是退货,对于商家来说仅仅是损失几毛钱的运费钱而已,但哪怕是少数人(憨憨)确认收货且不退货,都是赚翻,远远弥补前面的运费险损失了,这节电器利润恐怕是1000%以上吧,讲真的,拼夕夕平台是真的恶心,只卖坑货,你问商家,几乎都是一致的口吻,让你退货。运费险成了不要脸的底线了,你问就退货。摆明了自己卖的就是垃圾,识破的人你就退,被蒙蔽的就吃到手了,关于商品的质量问题的投诉和差评没有任何意义。并且拼夕夕上90%都是刷评论的,很难看到真实评价

网友:
这种东西还在卖,真没人管。

网友:
论九年义务教育的重要性

网友:
还粘块牛屎,真下本钱。

网友:
有很多人上当受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售价四十多块钱呢,卖家号称无效直接退,因为有运费险,实际上这是个绝对稳赚不赔的商机,多数人会发觉 ...

而且还是上海市重点保护企业哦

网友:
就是一个上智商税的东西。

网友:
这两只白手,是女人手。
智商税的东西,啥年代了,还能卖得出去?

网友:
这东西,也不是一点用处也没有,正好还是三项插头,改成插座检测仪就行了,漏接地线什么的,用这个一测就测出来,可以粗略判断一下,某些特定条件下,这个也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