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家里修修补补,打算入个锂电切割类工具,万用宝还是马刀锯哪种更实用

楼主(2022-08-19):
家里修修补补,打算入个便携锂电切割类工具,主要用于切割家具门窗水管之类,木质朔料钢铝可能都会涉及,万用宝还是马刀锯哪种更实用?

网友A:
拼夕夕买了一个12v仿博世小钢侠角磨机,76mm切割片,干点小活很好用,一般的1mm钢板、10mm钢筋切割很容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拼夕夕买了一个12v仿博世小钢侠角磨机,76mm切割片,干点小活很好用,一般的1mm钢板、10mm钢筋切割很容易 ...

多少钱买的?给个链接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少钱买的?给个链接吧……

76买的裸机,结果给发了一个电池(容量不行,自己换了电芯)。618的时候买的,现在好像没这么便宜的,不急用就等机会吧

网友:
我感觉不如买个万用宝,至少比角磨机安全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76买的裸机,结果给发了一个电池(容量不行,自己换了电芯)。618的时候买的,现在好像没这么便宜的,不 ...

谢谢回复,我就想用来磨脚……

网友:
万用宝比角磨安全嘛?

网友:
马刀锯和万用宝的性能特点和使用场景没有太多交集吧,互相替代的时候应该不多,喜欢且需要的话最好各买一个,反正都不算贵。当然,日常DIY还是手电钻和角磨机用的更多些,如果考虑安全因素,可以选择前面那位坛友推荐的小钢侠(款)。反正这些工具我都买了,虽然用的不多,但绝没感觉到多余。

网友C:
如果买小角磨机建议买能通用品牌电池的,例如能用博世原装电池或者米沃奇电池,因为杂牌机原配的电池不耐用。
马刀锯可以买米沃奇的2520,无刷的,咸鱼就有价格也不贵。
万用宝用途广,很多刁钻工况都需要万用宝来解决,但是刀头贵效率慢。
马刀锯切东西很快,耗材便宜,还能套上特殊刀头当筋膜枪使用。
在特殊作业环境两种工具都是不可代替的,万用宝切东西一定要开高转速,不然拿不稳。

网友:
曲线锯实用安全,但切割有点慢。

网友D:
不在乎切口平顺只是需要切断的话,马刀锯很多狭窄地方能施工,其他工具必须要敞亮的位置。至少18v的马刀才有力。

网友E:
根据楼主说的使用范围看,小钢侠这种工具应该是比较合适的,配合不同的刀片可以切金属,瓷砖,木板,塑料等等。。。,博世,米沃奇前两年都有这些产品上市,得伟的好像9月份要上市,其它牌子的应该也有,楼主可以搜索看看。

网友:
在切割这一块好像没有哪种工具可以覆盖所有工况,即使是家用,楼主也可以看看万用宝,曲线锯,小鹰锯,马刀锯这些,尽可能买同一个牌子的。(电池好管理)

网友:
pdd只能碰运气

网友:
角磨机吧 悠着点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根据楼主说的使用范围看,小钢侠这种工具应该是比较合适的,配合不同的刀片可以切金属,瓷砖,木板,塑料等 ...

小钢侠切木头不合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小钢侠切木头不合适吧。

你是对的,我说的不严谨,小钢侠确实不适合切木材。
适用范围应该是这些---如金属、瓷砖、石材、塑料、和干墙/纤维水泥等。
切木材,木板等木质材料还是尽量用正确的切割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在乎切口平顺只是需要切断的话,马刀锯很多狭窄地方能施工,其他工具必须要敞亮的位置。至少18v的马刀才 ...

既然上了工具,肯定切口平顺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买小角磨机建议买能通用品牌电池的,例如能用博世原装电池或者米沃奇电池,因为杂牌机原配的电池不耐用 ...

嗯,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根据楼主说的使用范围看,小钢侠这种工具应该是比较合适的,配合不同的刀片可以切金属,瓷砖,木板,塑料等 ...

手上的电钻是牧田的,可惜好像牧田没有小刚侠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