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也来DIY一副重量级的万用表表笔,超低线阻

楼主(2022-08-19):
关于万用表表笔的DIY,坛友已经发过不少帖子,为了在大电流测量、低阻值电阻测量时进一步减少表笔的影响,在各位前辈的感召下,我也凑个热闹做了一副。
原材料:某宝买的可拆换表笔(普通笔头款,因为特细笔头不适合通过大电流)、耐高温特软13AWG(2.5平方)红黑硅胶线(长度1米)、4.0mm实芯十字斜口镀金香蕉插头

表笔导线越粗,则线阻越小。以前曾用音箱线来做过,直径够粗、线材也够软,但不能耐受高温,偶尔被电烙铁烫到外皮就破相,若导致里面的铜芯线裸露,还会出现一定风险。这次用的是13AWG的硅胶线,外皮直径为4mm,是参照表笔杆出线孔大小来买的,芯线是镀锡铜线,很好上锡。插头用的是实芯十字开槽镀金香蕉插头,号称可承受40A大电流,也很好上锡。

焊好插头后用热熔胶给它做一个整体外套,将裸露的金属部分包起来。

表笔做好后给它称一下重量,接近85克了。实际使用感受有点坠手,建议大家还是选14~16AWG的线材来做吧,再细的话就不如买现成表笔了。

然后再插进万用表检验一下效果,电阻档短路阻值仅0.04欧姆,还不错

网友:
还是自己做质量有保证

网友:
硅胶线不错,冬天不会变硬。

网友A:
这种千万只能用于安全电压以下的测试,高于36V的最好不要去测了,安全第一。

网友B:
热熔胶的外套有点low了,和这光彩照人的表笔不太配

网友:
这样做质量有保证

网友:
香蕉插头再分别加个红、黑热缩套就不low了

网友:
去白漂3d外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千万只能用于安全电压以下的测试,高于36V的最好不要去测了,安全第一。 ...

根据厂家提供的参数,这种硅胶线耐温范围 -60~200度(实际上用300度烙铁去烫外皮也没事)、耐压600V。

网友:
我买现成表笔也只有0.02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熔胶的外套有点low了,和这光彩照人的表笔不太配

光线引发的假象,其实是很一般的表笔。照片只是“照骗”。

网友:
就是插头有点丑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厂家提供的参数,这种硅胶线耐温范围 -60~200度(实际上用300度烙铁去烫外皮也没事)、耐压600V。 ...

线没问题,你的接头问题,特别是热熔胶的部分容易脱落,且不适合电压高的地方。

网友:
热熔胶位置还是套上热缩管吧,有内部带胶啥的热缩管,非常好用。这种表笔不太好用,我也有些做工有些粗糙,整体也可以套上热缩管。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不是特殊要求,确实用细的硅胶线材就可以了。

网友:
热缩管必要的

网友:
这……超低内阻有意义嘛?内阻仪i?

网友:
该天也做一对